超级电容恒功率充电及稳压

楼主:
做比赛需要作一个超级电容恒功率充电模块以及相应的电容稳压模块。
充电:电源电压为24V,目前只能做到恒流充电,也无法实现通过单片机控制输出功率,实在是没有恒功率控制的思路,希望有大佬能指点一下。
稳压:目前用的电容是16V,20F的。想找一款宽输入电压,高输出电流的升压芯片(因为电容的功率至少要达到30W,升压后电压为24V).我自己也在TI,AD的官网上搜索过,看了很多芯片,找到了很多杀鸡刀,杀牛刀,就是没有我需要的杀猴刀……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万分感谢!

网友:
“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万分感谢!”

没有。
想要恒功率输出,必须对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取样,然后电压电流做乘法,可以用模拟乘法器,也可以经AD转换后用单片机之类做数字乘法。然后用乘法的结果(积)去与基准进行比较,控制输出。

网友A:
即使是使用乘法运算的结果控制输出,在电压很低或者电流很小情况下,也不能保持恒功率输出。电压非常小的时候,要保持输出功率不变,电流将非常大;电流非常小的时候,要保持输出功率不变,电压将非常高。电流非常大或者电压非常高,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输出电压非常低时,必须控制输出电流不大于一定值,即恒流输出。输出电流非常小时,必须控制输出电压不大于一定值,即恒压输出。

网友B:
从0V起的恒功率充电如楼上所言,无法实现。只能在一定区间内实现。起始阶段的充电应先恒流,待电压上升到一定再恒功,最后阶段则恒压。总之,最大充电电流、最大充电功率和最高充电电压都必须限制,工艺和成本都决定了必须如此。

网友:
至于高功率输出的升压开关电源芯片,这个恐怕没有单芯片的,必须外扩开关管和续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使用乘法运算的结果控制输出,在电压很低或者电流很小情况下,也不能保持恒功率输出。电压非常小的时 ...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0V起的恒功率充电如楼上所言,无法实现。只能在一定区间内实现。起始阶段的充电应先恒流,待电压上升到一 ...

谢谢指教!

网友:
B0503S-1WB0505S-1WB0509S-1WB0512S-1WB0515S-1WB0524S-1WB0505S-W2B0505S-W5B0505D-1W
广州能达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组建于2009年,是专业从事电源模块、模块电源、DC-DC电源模块、AC-DC电源模块、开关电源模块、超小体积恒压裸板电源、直流高压输入输出光伏电源模块、升压模块、降压模块、高隔离医疗电源、高效率非隔离电源、380V三相四线电源模块、大功率航空航天军品电源的研发、生产和提供电源技术解决方案的民营技术型企业。

网友:
你好,能把做的题目发一下吗,俺最近也在做超级电容这一块,想找个练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