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属于DC/DC吗?

楼主:
LDO属于DC/DC吗?
最近整理电源相关知识,发现开关稳压器、DC/DC、LDO、线性稳压器之间的关系有点混了。
个人理解:
开关稳压器包含DC/DC
线性稳压器包含LDO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DC-DC就是直流转直流的意思,准确说应该包括线性稳压器(=LDO)和开关稳压器。不过大家一般用DCDC来专指开关稳压器以区别于LDO。。。。。算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小错误吧

网友B:
dcdc包含线性稳压,开关稳压
ldo是线性稳压,只能降压
开关稳压可以升压,降压,升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就是直流转直流的意思,准确说应该包括线性稳压器(=LDO)和开关稳压器。不过大家一般用DCDC来专指开 ...

按您说的跟上面网站说法一致 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包含线性稳压,开关稳压
ldo是线性稳压,只能降压
开关稳压可以升压,降压,升降压,,,

跟楼上的意思差不多
DC/DC转换器包括线性稳压+开关稳压
所以一般的说法有歧义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楼上的意思差不多
DC/DC转换器包括线性稳压+开关稳压
所以一般的说法有歧义如下图:

罗姆说它的开关稳压器产品,有什么什么,
里面没有线性产品,所以也就没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姆说它的开关稳压器产品,有什么什么,
里面没有线性产品,所以也就没ldo

有啊

网友:
5楼引述的这段话没有。
这段话也许是针对开关稳压器说的吧
语境不同
如果是公司整个DCDC产品介绍,那不应该这么说

网友:
是这样的,开关稳压器实际还包括AC-DC和DC-AC产品,所以他这里写 开关稳压器(DC/DC转换器)主要目的应该想强调不是用于AC与DC互转的。下面目录中与 线性稳压器(LDO)并列的那个名称就是最准确的 “DC/DC开关稳压器”。线性稳压器(LDO)应该写全的话是 “DC/DC线性稳压器”,只不过LDO只能用于DCDC的应用,所以加了这个定语也是浪费罢了。

网友:
DC-DC是指应用实现的功能,线性或开关是指应用采用的技术。实际上这是两种描述域。

网友:
LDO:LOW DROPOUT VOLTAGE LDO(是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的缩写,整流器)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故名思意,为线性的稳压器,仅能使用在降压应用中。也就是输出电压必需小于输入电压。

优点:稳定性好,负载响应快。输出纹波小。

缺点:效率低,输入输出的电压差不能太大。负载不能太大,目前最大的LDO为5A(但要保证5A的输出还有很多的限制条件)

DC/DC:直流电压转直流电压。严格来讲,LDO也是DC/DC的一种,但目前DC/DC多指开关电源。

优点:效率高,输入电压范围较宽。

缺点:负载响应比LDO差,输出纹波比LDO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