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贴片电容由于温漂产生的容值变化这种方法对不对?

楼主:
我是0603封装的贴片电容,X7R型号的,规格书在上面,图片是资料里给出的环境温度带来的容值变化,问题曲线容值变化为什么都是负的?网上不是说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两种嘛?这属于负温度系数吗?假设容值100uF,那比如计算55°时容值变化,直接100uF*55°对应的曲线上数值嘛?

网友:
谁告诉你说温度和电容量是线性关系的了?
而且,这种电容容量和电压也是有关系的。 这种电容不要拿来做时间常数关键的用途。

网友:
X7R贴片,本身命名就是问的有关,
X 代表电容最低可工作在 -55℃,7 代表电容最高可工作在 +125℃,R 代表容值随温度的变化为 ±15%

网友:
网上不是说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两种嘛?这属于负温度系数吗?

从你的曲线看,0~30摄氏度容量变化不大,温度系数为比较小的正值,接近于零。0摄氏度以下和30摄氏度以上为负温度系数。

网友:
温度系数的正负跟材料有关,跟具体的温区也有关。给定X7R就已经确定了材料,其手册中所载温度系数曲线就是该材料电容的特性,“网上说”那指的是不同材料的电容,可别张冠李戴。

网友:
另,0603 X7R的电容可没有100uF的,远做不到那么大的容量,器件手册中有封装对应的最大容量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