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可以不用水晶头直接焊接在PCB上或者将网线做上端子插在电路板上么?

楼主:
1芯积分
先需求如下:
      实际固定PCB空间有限(PCB固定在设备内部),网线需要引出到外部,目前PCB上不想放RJ45座,因为网线带水晶头插上之后占用太多空间,所以想用连接器或端子等替代RJ45座(将网线对插后连接到电路板),或者网线直接焊接到PCB上,想请教大家一下,是否有这方面经验可以交流一下,这样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及解决办法可以借鉴
      谢谢各位!

网友A:
把网线接头部分直接焊接在PCB板上
用肯定能用,
但不方便产品调试和维修

网友:
用可以用,是不是走线有要求,随便走估计会影响速度吧,

网友:
j可以才用差分线或者公分器什么的东西,建议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是100M以内应该都可以
不过不要使用那种单股的硬线,容易断

网友B:
可以的,但可能会影响点速度,以前见过用2.54的座子连接到网线的

网友C:
可以使用 FPC 软排线连接到安装在机箱上的 RJ45 转接头那里。
需要做一个小的转接板,使用直插式的 RJ45 座子。有了这个转接小板,还方便将网口固定到机箱上。
在 PCB 主板上,我觉得应该在网络变压器后面添加排线,而不是在它前面。这样的话,RJ45 座子那里就不需要内置变压器了。FPC软排线可以使用 1.0mm 间距,15cm长度的话,也影响不了性能。

网友A:
在PCB板上随便焊接但不能跨距太大,网线段一定要保持里面双绞部分
双绞的作用是使外部干扰在两根导线上产生的噪声基本一致

网友: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肯定非常的不方便,一个是不方便固定,还有就是焊线不一定牢固,线也太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网线接头部分直接焊接在PCB板上
用肯定能用,
但不方便产品调试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不是100M以内应该都可以
不过不要使用那种单股的硬线,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可能会影响点速度,以前见过用2.54的座子连接到网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 FPC 软排线连接到安装在机箱上的 RJ45 转接头那里。
需要做一个小的转接板,使用直插式的 RJ45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 FPC 软排线连接到安装在机箱上的 RJ45 转接头那里。
需要做一个小的转接板,使用直插式的 RJ45  ...

其实我是想网线一端直接接在端子公头,插在电路板上的母头。网线另一端接水晶头直接连接到交换机。现在不确定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CB板上随便焊接但不能跨距太大,网线段一定要保持里面双绞部分
双绞的作用是使外部干扰在两根导线上产 ...

其实我是想网线一端直接接在端子公头,插在电路板上的母头。网线另一端接水晶头直接连接到交换机。现在不确定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是100M以内应该都可以

网友:
非标的用法当然可以。

10/100M的应该还可以,注意走线,处理好就行。。

不过就是焊接的话,就不方便调试了,接线端子的话,应该还好点

我之前还见过,USB2.0高速的信号还是用接线端子连接的,不用标准的USB,,2.0的高速480Mbps,也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