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LC、RL电路特性小结

楼主:
RC、LC、RL电路特性小结

网友A:
表中前两项,“电路图”放颠倒了。“名称”和“注意特性小结”倒是能够对应得上。

“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不仅可以由RC构成,也可以由RL构成。只不过成本太高,没有人这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中前两项,“电路图”放颠倒了。“名称”和“注意特性小结”倒是能够对应得上。

“积分电路”和“微分 ...

谨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