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超前移相电路、RL滞后移相电路

楼主:
RL移相电路有超前移相电路和滞后移相电路两种,这两种移相电路都是利用了电感器的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特性。
RL超前移相电路

下图所示是RL超前移相电路。从电路中可以看出, 交流输入信号Ui加到电阻R1上, 输出信号电压Uo是从L1上取出的。

分析RL移相电路也是采用画矢量图的方法,同分析RC移相电路时一样,只是要注意画矢量图时,电感器上的电压超前电流90°。

RL滞后移相电路
下所示是RL滞后移相电路, 从电路中可以看出,输入信号电压Ui加到电感器L1上,输出信号电压Uo取自电阻R1上。

同RL超前移相电路的画矢量图方法一样,如图(b)所示,由于输出信号电压Uoo取自电阻R1上,所以输出信号电压Uo就等于电阻R1上的电压UR,与电流I重合。 从图中可以看出, 输出信号电压Uo滞后于输入信号电压Ui一个角度,所以这是一个滞后式RL移相电路。

网友A:
实际电路中,没有人这么办,尤其是频率较低时,因为电感的成本太高了,体积重量都大于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没有人这么办,尤其是频率较低时,因为电感的成本太高了,体积重量都大于电容。

谨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