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值点测试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测试程序可以进中断,但是采集不到数据,各位大神能帮我看看哪出的问题吗
#include
#define n 36
int ADC_buf[n];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0;
int  g_zhong,ADC_MAX;
float  MAX_true;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0CTL|=TASSEL_2+TACLR;//选择时钟为SMCLK,清除TAR
  TA0CCTL0|=CCIE;;//CCR0使能中断
  //TA0CCR0=40000;//频率为200Hz 8M/40000=200
  TA0CCR0=20000;//频率为40kHz 8M/200=40k
  TA0CTL|=MC0;//增计数模式
}
void init_ADC(void)
{
  ADC12CTL0&=~ADC12ENC;//允许转换位是零,不允许转换
  ADC12CTL1|=ADC12CSTARTADD_0;//多次转换的地址是ADC12MEM0
  ADC12MCTL0|=ADC12INCH_0;//模拟输入通道为A0
  ADC12CTL0|=ADC12SHT0_8 + ADC12ON;//ADC12ON:ADC12模块转换控制位,为一时打开该模块允许转换,
  ADC12CTL1|=ADC12CONSEQ_2;//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ADC12CTL1|=ADC12SSEL_2;//ADC12时钟源选择SMCLK
  ADC12CTL1|=ADC12DIV_0;//分频因子是1
  ADC12CTL1|=ADC12SHP;//采样信号源来自定时器
  ADC12CTL1|=ADC12SHS_1;//时钟源选择TA
  ADC12CTL0|=ADC12ENC;//ENC:转换允许位 为一时允许转换,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_TimerA();                //时钟初始化
   init_ADC();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P1OUT &=~BIT0;
   P6DIR |= BIT1;
   P6OUT |= BIT1;
   _EINT();
while (1)
  { ADC_buf=ADC12MEM0;//读取转换结果
       i++;
       i=i%n;
     if(i==0)
     {
      for(j=1;j
    {
      if(ADC_buf[j-1]>ADC_buf[j])
    {
      g_zhong=ADC_buf[j-1];
      ADC_buf[j-1]=ADC_buf[j];
      ADC_buf[j]=g_zhong;
      }
        ADC_MAX=ADC_buf[n-1];
         }
       MAX_true=ADC_MAX*3.30/4095;
     }
  }
}
#pragma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6OUT^= BIT1;
     ADC12CTL0|= ADC12ENC+ADC12SC;
     _bic_SR_register(LPM0_bits);
}

网友:
因为你中断里根本就没有取转换结果呀

网友:
在中断中也读不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