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微控制器)中的晶振电路介绍

楼主:
单片机(微控制器)中有大量由晶振构成的振荡器。下面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一、电路1
如下图所示。这是具有2根振荡元器件引脚的电路。X1是晶振,接在集成电路A1的1脚和2脚之间。集成电路A1的内电路中设有

一个反相器,这一反相器电路与外接的X1和C1、C2构成一个振荡器,其振荡频率主要由晶振X1决定;电容C1和C2对振荡器略有

影响,可以起到对振荡频率的微调作用。

电路中的集成电路A1得1脚是振荡信号输出端,2脚是振荡信号输入脚。

网友:
三、电路3
如下图所示。这一电路的特点是在晶振X1上并联了一只电阻,实际上该电阻在许多电路中是设置在集成电路A1内电路中的。

网友:
四、电路4
如下图所示。
该电路的的特点电容C1和C2不是直接接地,而是接在直流电源+Vcc端。由于直流电源端对交流而言是等效接地的,所以对交流

(振荡信号)而言,电容C1和C2仍然是一端接地的,其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同前面几种一样。

网友:
五、电路5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的特点是电容C1和C2连接起来后接在集成电路A1的3脚,集成电路A1的3脚在内电路中与接地引脚4相连,

这样C1和C2的一端还是相当于接地的。

网友:
六、电路6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的特点是电路中没有电容C1和C2.电路中,集成电路A1的XTAL1引脚是内部振荡电路的外接晶振输入端,这

一引脚也可以用来接入外部振荡源,即它也是外部时钟脉冲的输入端。XTAL2是内部振荡器的输出端,用来外界晶振的另一端

网友:
七、电路7
如下图所示。这是单根引脚的电路。从图中可以看出,电路中只有一根引脚用来外接晶振X1.下图a和下图b所示电路的不同之

处是,一个X1串接有电阻R1,另一个则没有这一电阻。

网友:
二、电路2
如下图所示。这一电路中多了一只电阻R1。电路中集成电路A1的1脚是振荡信号输入端,2脚是振荡信号输出端,X1为晶振。

如果时钟信号采用外接方式时,将2引脚外电路断开,外部的时钟信号从1脚输入到集成电路A1的内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