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ESP32开发板

楼主:
随着ESP32的逐步流行,越来越多的开发板使用了高性价比的ESP32作为控制器。下面列举了一些比较流行的ESP32开发板:

乐鑫 ESP32-PICO-KIT V4 Mini

Wipy3

Adafruit HUZZAH32

Seeed Widora AIR Based ESP32

FireBeetle ESP32 IOT

M5Stack

WEMOS D32/D32 pro

掌控板

BPI:bit

网友A:
widora (歪朵拉)那款好像已经不再制造出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dora (歪朵拉)那款好像已经不再制造出售了。

可能是,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明年我们也会继续DIY一个更低成本的ESP板

网友B:
我的故事:4月19日买了这两个,到手后插上电脑里,装了最新的CP2102驱动,就是不能使用;换了几台电脑来试也搞不定。4月27日找另一卖家买了这两个,这回两个的CP2102驱动都正常了,其中Goouuu-ESP32模块开发板(黄色排针的那片)一切正常,另一片用AT指令测还是没反应。我都不知道是人品问题呢还是什么,一直郁闷中

4月19日买的

4月19日买的

4月27日买的

4月27日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故事:4月19日买了这两个,到手后插上电脑里,装了最新的CP2102驱动,就是不能使用;换了几台电脑来试 ...

只要串口通了,就可以自己刷micropython固件,社区以前有帖子介绍过的。

网友B:
问题就是串口不通啊!所以一直在郁闷。板子是不贵,但也架不住买来也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串口不通啊!所以一直在郁闷。板子是不贵,但也架不住买来也不能用啊

可能是串口驱动问题吧,或者是USB口问题,可以换计算机试试

网友B:
串口驱动(CP2102的)已经更新,第二次买的(4月27日)串口就没问题,说明驱动是正常的;换计算机......,我已经换了三台了,总不能没完没了的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驱动(CP2102的)已经更新,第二次买的(4月27日)串口就没问题,说明驱动是正常的;换计算机......, ...

那就是板子问题了,找卖家换一个吧。

网友B:
是想换。但总共几十元钱的事,来回还不够邮费呢,弄得卖家也不爽,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想换。但总共几十元钱的事,来回还不够邮费呢,弄得卖家也不爽,何必呢?

如果有时间,自己换芯片也可以。通常是焊接问题,有时是USB插座太差,接触不好。

网友:
换CP2102芯片么?太小了,我的眼睛肯定看不清。我看了买回来的三个开发板,它们的USB应该没问题(插电能正常点亮,只是电脑提示有问题端口,不能使用),估计是CP2102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说不定是驱动没安装好  这个驱动有很多个版本  其中有些版本是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