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帽怎么应用到电路中

楼主:
现在有一路串口(1)想通过外部跳线帽选择和(2)(3)哪部分连接,电路上我应该怎么去设计这部分,用3P的针就可以么????

网友A:
用两个3P的排针,一个RX选择,一个TX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3P的排针,一个RX选择,一个TX选择

两个3P排针,没太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3P的排针,一个RX选择,一个TX选择

能大概给画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3P的排针,一个RX选择,一个TX选择

这个样子进行选择么

网友:
最直观的办法是用2*4的8PIN的排针,布线时,以楼主图方向,左边4针收发两两并联,右边则对应两路,用两个跳线进行选择。插在上面两组针上连通MCU,插在下面两组针上连通USB,旁边用丝印字符注明。

网友C:
另一个办法是用2*3的6PIN排针,布线时,中间的两根针接楼主图左边的收发,两侧分别对应MCU和USB,同样用两组跳线帽操作。

网友:
哪种方法合适需要考虑PCB上元件的位置、尺寸和密度等,原则是方便手工直接操作且有空间注明丝印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进行选择么

无需考虑GND,如果悬空端需要固定电平,用外置上拉电阻,而接地反而要出问题,跟串口的起始位冲突了。

网友:
你选择跟第圈起来是什么意思?板子上输出RX和TX各留两根针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比较常见

网友E:
CD4052了解一下,还能程序控制或者拨码开关控制
为毛非得要排针?排针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办法是用2*3的6PIN排针,布线时,中间的两根针接楼主图左边的收发,两侧分别对应MCU和USB,同样用两 ...

就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CD4052了解一下,还能程序控制或者拨码开关控制
为毛非得要排针?排针也便宜不了多少

拨码开关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注意串口的Rx要接单片机的Tx,

网友:
15楼就是典型的6PIN接法,17楼跟8PIN接法等效。不过不建议用两个独立3PIN,那样需要两处标注,容易导致忽略,除非PCB非常空。而8PIN接法用拨码开关代替,除非是因为高度限制,采用那种表贴微型拨码开关,就是需要用镊子操作的那种,否则也不建议使用(指普通拨码开关)。因为用拨码开关PCB上就得给出一个拨码图,碰上“手潮”的未正确设置可能导致电平竞争。
良好的设计,不仅仅只考虑电原理的正确性,还应考虑工艺性和易用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