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解

楼主:
Wait 1ms                MOVLW      61                              SUBWF      TMR0 ,W
                               BTFSS       STATUS,C
                              GOTO        Wait 1ms
                               CLRF         TMR0
                               RETLW      0

1ms 是如何延时的?

网友:
这是PIC的汇编指令,明白指令的意思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A:
占用CPU运行时间的延时,一般都是用一个变量连续加或者连续减,直到这个变量达到设定值时,就达到了延时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占用CPU运行时间的延时,一般都是用一个变量连续加或者连续减,直到这个变量达到设定值时,就达到了延时目 ...

是这个意思,我想知到这个初值怎么计算?这里是1MS,初值61,要是5ms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我想知到这个初值怎么计算?这里是1MS,初值61,要是5ms呢?

这个要看延时这几句话里面有几条指令,每条指令的时钟周期分别是多少,然后计算出总共多少个时钟周期,根据主频算出延时时长,最后就是倍数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延时这几句话里面有几条指令,每条指令的时钟周期分别是多少,然后计算出总共多少个时钟周期,根 ...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延时这几句话里面有几条指令,每条指令的时钟周期分别是多少,然后计算出总共多少个时钟周期,根 ...

我查了下datasheet,除了GOTO、RETLW为2个周期,BTFSS跳转时为2个周期,不跳为1个,其他都是1个周期,4MHZ,分频比1:16,则有  (5ms*60+7ms)*16=4912,不只1m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datasheet,除了GOTO、RETLW为2个周期,BTFSS跳转时为2个周期,不跳为1个,其他都是1个周期,4MH ...

应该是5us,7us,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us,7us,写错了

你的时钟是4M,然后16分频,你计算的时候直接乘16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钟是4M,然后16分频,你计算的时候直接乘16不对吧

我觉得不理解

网友:
既然是汇编,那就直接数执行周期吧。绝对精准,不需要怀疑,只要你没理解错执行的指令。当然,最靠谱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实际量一下,方法是用一个IO翻转,个人推荐逻辑分析仪,便宜且好用。

网友C:
PIC应该是单周期指令吧?
就是说一条指令如果是一个执行周期,就是一个机器时钟。
你4M主频,16分频,相当于 4M/16 就是你的一个机器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应该是单周期指令吧?
就是说一条指令如果是一个执行周期,就是一个机器时钟。
你4M主频,16分频, ...

刚开始学,分不清楚

网友:
嗯哼?问题还没解决?怎么又被推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