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Rapid IoT Studio 带蓝牙输出的计数器

楼主:
【NXP Rapid IoT评测】Rapid IoT Studio 带蓝牙输出的计数器
名称:带蓝牙输出的多路计数器 Counter
版本:Ver1.0
功能介绍:
四个按键分别为
右上按键:计数加一键
右下按键:计数清除键
左上按键:锁定计数数据键
左下按键:哪路计数选择键
显示屏:
根据按键配合显示哪一路的计数
蓝牙输出:
字符串形式输出正在显示的计数。
操作:
1,按计数加一键数据加一
显示如上图
2,按锁定计数数据键 数据锁定
3,按锁定计数数据键 解除数据锁定
4,按哪路计数选择键选择5路中的一路存储并计数。
5,按计数清除键 清零当前显示的一路。
6,蓝牙读数据读出当前计数。
代码:
//HEADER START
1,最开始代码加入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count
{
unsigned char stopflag;
unsigned char which;
unsigned int number[5];
} STR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light_flag =0;
//HEADER END
2,设置ATMO_Setup() 里初始化变量
void ATMO_Setup() {
unsigned char i;
mycount.stopflag =0;
mycount.which =0;
for(i=0;i<5;i++)
mycount.number=0;
}
3,UserButtons_topRightPushed响应回调函数加入变量的加一功能。
ATMO_Status_t EmbeddedNxpRpkUserButtons_topRightPushed(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
if(mycount.stopflag ==0)
mycount.number[mycount.which]++;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
4,UserButtons_bottomRightPushed响应回调函数加入变量的清零功能。
ATMO_Status_t EmbeddedNxpRpkUserButtons_bottomRightPushed(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
if(mycount.stopflag == 0)
mycount.number[mycount.which] =0;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
5,UserButtons_topLeftPushed响应回调函数加入变量的锁定和解除锁定功能。
ATMO_Status_t EmbeddedNxpRpkUserButtons_topLeftPushed(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
if(mycount.stopflag == 0)
mycount.stopflag=1;
else
mycount.stopflag =0;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
6,UserButtons_bottomLeftPushed响应回调函数加入计数的选择哪一路功能。
ATMO_Status_t EmbeddedNxpRpkUserButtons_bottomLeftPushed(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
mycount.which +=1;
if(mycount.which >=5)
mycount.which =0;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
7,ToggleBacklight_trigger响应回调函数加入输出计数到显示和蓝牙功能。
ATMO_Status_t ToggleBacklight_trigger(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
char str[16];
if(0 == mycount.stopflag)
sprintf(str,"A%1u %05u",mycount.which+1,mycount.number[mycount.which]);
else
sprintf(str,"S%1u %05u",mycount.which+1,mycount.number[mycount.which]);
ATMO_CreateValueString(out,str);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
附件:
test5 firmware (19).bin
test5 source (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