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求助!刚学模电,用Multisim搭了一个简单电路

楼主:
一个简单的共射放大电路,为啥基极电流这么小?2N5551查手册不应该只压降0.7V吗?按理说近似估计基极电流应该是1A左右吧?

网友A:
有人吗?帮帮我求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吗?帮帮我求职。。。

取值 供电  你需要计算调节的

网友:
2N5551是小功率三极管,其封装为TO-92,最大功率只允许0.6W左右。其结面积比较小,故结的体电阻比较大。发射结压降0.7V是对基极电流1~2mA左右来说的。如果基极电流较大,除PN结压降增大外,其体电阻上压降也大,故基极电流不可能大到安培数量级。
此外,集电极电流也不可能大到两安培。如果集电极电流达到两安培,图中管子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约10V,功率耗散达到20W,这个管子早就冒烟了。

网友:
“2N5551查手册不应该只压降0.7V吗?”

手册上哪里说压降0.7V?贴出来看看。
手册中倒是说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在基极电流5mA时就会达到1V。

网友:
仿真软件不会告诉你元件器件已经冒烟损坏,所以仿真不可能完全代替实验。

网友:
4楼和5楼之间我还回复过一帖,说是需要审核,可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审核完予以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