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电周波控制过EMC方式

楼主:
2芯积分
在小家电设计过程中,为了过EMC认证可控硅的控制方式不能够使用斩波控制,要使用周波控制类似调节占空比的方式进行调节输出平均功率。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在测试过程中如果使用扫描频率较快的功率计监控功率时若扫描周期刚好落在可控硅周波调节的关闭输出部分时功率计将显示为无功率输出导致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反映非全功率加热时功率计跳动。为此与广大坛友讨论是否有更好分调节方式?(前提不能够采用类似斩波的方式斩断波形,必须保证半波或整个波形的完整)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用过零开通功能要比PWM或T方式会更好吧

网友:
为此与广大坛友讨论是否有更好分调节方式?(前提不能够采用类似斩波的方式斩断波形,必须保证半波或整个波形的完整)

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反映非全功率加热时功率计跳动”

完全正常。你的控制方式,输出功率就是跳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用过零开通功能要比PWM或T方式会更好吧

是的,每次触发就是在过零点出发的,有过零检测电路的。现在控制方式已经能够满足EMC但是周波控制时,低功率时占空比停的时间较长测试的时候功率仪检测到的功率一直在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反映非全功率加热时功率计跳动”

完全正常。你的控制方式,输出功率就是跳动的。

是的,有时候测试的就是抓住功率仪跳动不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时候测试的就是抓住功率仪跳动不放。

你们使用的功率计测量时间太短。你使用“周波控制”来调节平均功率,可能有连续十个工频周期关断负载,如果功率计测量时间不是远大于十个周期,那么功率计跳动完全正常。
麻烦的是向头头解释,说明功率测量跳动是完全正常的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每次触发就是在过零点出发的,有过零检测电路的。现在控制方式已经能够满足EMC但是周波控制时,低 ...

这个一般没有根治的方法,但可以减少波动,
一般是采用输出离散化方法控制,不过对于极低控制参数时,还是不能根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