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4800 评测(六)制作简易网页浏览器

楼主:
楼主就以此贴作为此评测的结帖。结合上贴的USB、CAN。再加上此贴的以太网,整合做成一个简易的网页浏览器,通过此浏览器,可以网页操作控制CAN、HID,HID和CAN也可以发送信息到网页上显示。
先说下对于MCU作为web服务器的,与PC网页交互无非就是以表单的方式交互,主要两种接口:cgi和ssi。cgi简单来说就是PC网页往web服务发信息的接口,而ssi是web服务器把其内容发送到PC上的网页显示。具体网页上的资料可自行查找。
楼主做的网页比较简单,也是根据XMC4800的网页进行修改添加。服务器上使用两个cgi接口,用处在于控制底层的LED灯以及下发信息到底层。根据不同按键触发下发给不同的外设。另外一个是ssi接口,显示CAN、HID上发的信息。界面如下:

网友:
特别要注意的是,凡是要用到ssi接口的,网页的后缀必须是shtml。楼主在这里说明下cgi接口,比如通信功能(发送),按下HID的时候,就会发送消息框的信息,那么底层会如何去解析,关于http的协议解析网上大多有说明,我这里也不多说,还好官方有提供了httpd的应用接口,我们只需要在接口上去判断两个值,分别是html的name和value。

  那么我们回到底层代码上,因为在网页上已经建立了SendHID.cgi的cgi表单,那么在底层上就把这个表单进行注册。在tcp轮询的过程中去查找这个表单是否被触发,若被触发则进入接口,那么用户就可以在这个注册接口写自己的应用。

  对于ssi接口的,我们需要把相关的关键词字符串写入ssi文件中,好让服务器能够查找这些字符串,然后相对应的显示在网页上

那么在底层上同样跟cgi一样处理思路

这样就完成了服务器与PC的网页交互功能。这些接口大多封装好,我们只需要学会使用此接口即可,大大省便开发流程。

网友:
效果图如下:

  源码在附件。感谢EE和英飞凌提供这次评测活动,楼主也是第一次玩英飞凌相关的mcu产品,其强大和丰富的外设,让楼主很惊讶,也不愧是汽车和工业上的大佬。在这段时间里,楼主也不可能吃透所有外设,加上资料上大部分是英文,而且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也一样,但是寄存器,楼主看CAN部分已经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上去理解。后续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楼主会继续研究XMC4800,让此块板子继续发光发热。

WEB USB CAN.zip

715.85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25

网友A:
可以的楼主,这波操作满分

网友:
厉害
这波操作满分

网友B:
可以的楼主,这波操作我给101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楼主,这波操作满分

骚叔我还以为会被你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楼主,这波操作我给101分

从我做起,拒绝复读机

网友:
PY城牛逼,这才是试用贴应该有的样子。给渣城点赞

网友:
那我来喷一下吧,DAVE编译根本行不通,资料没有详细说明怎么使用,既然分享的源码就把所有源码或者引用的3rdparty 的链接或者路径等说明清楚,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