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未完成的“宜家闹钟”及评测总结

楼主:
      原计划第三周测评一下电池续航及功耗相关内容,公司的直流电源送去校准了,等了一周都没有回来。加上已经有坛友全面地测评了功耗相关内容,我就跳过这步,直接最后内容吧,等公司直流电源校准回来,再自己做一次功耗测试。            原计划里第四周是做一个小项目,当时也没想好做啥,主要是对IOT不熟悉不知道做啥好,逛宜家时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闹钟,通过摆放方向的不同,就显示不同内容。刚好套件有足够的传感器就想做一个类似的吧。结果在在线IDE里,卡在显示页面切换上了,通过比较加速度传感器输出X/Y轴的加速度来切换显示页面,试了好几种方案,结果不是页面不能切换就是页面不停切换,完全不能达到目的。
     通过这几周的使用,套件整体使用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这个套件自认为就是一个硬件比较成熟,但软件还只是半成品的状态,很多功能在在线IDE上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或者说无法实现。软件自由度太低,如果码代码的话,套件的优势就完全没有了。建议能把软件更好的完善一下,让控件的功能更自由一些,或者出一些自己编写控件的例程。
    总体来说,评测过程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评测没有按照原计划完成,感觉还算比较失败。下次测评再继续加油吧。
最后还是贴张图,传点附件吧。这是失败方案中的一种。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hihuntaoti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逛宜家时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闹钟,通过摆放方向的不同,就显示不同内容。
是东南西北的方向不同吗?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这样的小东西,不知是不是和楼主说的一样,是个四方的,根据不同的边朝上,可以显示不同的内容,有时钟、倒计时、温度,还有一个闹钟还是啥的记不清了,原理很简单,利用重力控制里面的触点,液晶屏随着翻转根据哪边朝上改换显示内容。这个用套件实现,可以用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感应方向,然后在屏幕上旋转显示的内容。
这个逻辑用代码写非常简单,但用Web IDE好像确实不太好实现,方向判断可能还好,用四个判断控件根据加速度传感器x,y值的正负分别判断,但屏幕旋转之类就得靠底层代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