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TS7960的H桥电路的疑问。

楼主:
驱动芯片是BTN7960,构成H桥驱动电机。
其IS引脚是用作电流检测功能,输出端的电流比上IS引脚处的电流为8500.
我的问题是R19与C11的作用是什么?
有人说是低通滤波,,可是我无法理解这里为什么会用到低通滤波。
datasheet中典型电路中并没有这个电阻与电容。
请各位前辈提供点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看一下BTS7960的手册知,IS脚是电流检测,加一个RC电路也正常
datasheet中典型电路中没有这个RC,应该是官方根据芯片内部结构考虑,内部是电流源输出,电流源的抗干扰能力很强,如果PCB走线时比较长,可以加上RC

网友A:
参考芯片的典型电路,不用RC也可
类似UC3842的3脚CS的电流取样,内部是比较器,一般要加RC,RC的作用就是电流大时滤掉尖峰,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芯片的典型电路,不用RC也可
类似UC3842的3脚CS的电流取样,内部是比较器,一般要加RC,RC的作用就是 ...

感谢前辈的解答。
再请教前辈两个问题,我现在只知道IS脚上可能读到的最大电压可以达到4.7V,,MCU的AD输入口最大电压为5.5V,,电机由20K的PWM控制,那么
1.RC电路中R、C的具体取值该怎么考虑?
2.假设可能有50ns的尖峰,C取47uF,R取1k,做出仿真图,其中黄色的是脉冲信号,红色为输出信号。一般把尖峰滤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满意效果呢?

网友:
擅长理论计算的高手一般都要计算一下
不过实际电路上都是经验值,按R为1K欧,C一般在100pF到几百pF,一般不会大于1nF,这里是采样引脚,RC越小越好

网友A:
RC值搞的大了,采样的电流信号会严重滞后
可以挂示波器调试不同电容测试,基本尖峰滤到没有即可
不过这个还要细度芯片手册,有没对这个地方有无特殊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值搞的大了,采样的电流信号会严重滞后
可以挂示波器调试不同电容测试,基本尖峰滤到没有即可
不过这个 ...

好的,,非常感谢前辈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