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优化真的很坑人

楼主:
Keil的代码优化真的很坑人,昨天晚上的情况是选了-O0优化就会导致程序出错,今天又变成了不用-O0优化就会出错,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网友:
都是什么错误?

网友:
定义一个u8类型的变量,用来保存从EEPROM里面读出来的一个字节,结果编译器优化会导致代码的逻辑被胡乱简化,怎么读取那个变量都是255,或者数据写不进EEPROM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代码本身不够严谨导致的

网友B:
都莫认就行了,一般的别碰,因为莫认是大多数情况下不出问题的总结。所以尽量用莫认设置。如果默认还是出错那就找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莫认就行了,一般的别碰,因为莫认是大多数情况下不出问题的总结。所以尽量用莫认设置。如果默认还是出错 ...

有些情况就是用了默认导致出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代码本身不够严谨导致的

我定义了一个8bit的变量,然后从24C02里面读取一个字节赋值给他,够严谨吗

网友C:
我感觉这种情况下,应该不是优化的问题,可能是程序本身读写I2C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种情况下,应该不是优化的问题,可能是程序本身读写I2C有问题,

不是,改了优化级别就对了

网友E:
所以我基本关掉优化。优化不出问题还好,一旦出问题就是诡异而无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基本关掉优化。优化不出问题还好,一旦出问题就是诡异而无解。

问题是有时候选择不优化反而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有时候选择不优化反而出问题

那就是你本身程序的问题,初学者应该好好把基础打牢,不要过多抱怨编译器,不是说编译器不会有bug,通常编译器出bug的概率很低,99%的问题都是出在对程序理解不深刻导致的。
如果你只对某个变量赋值,但是没有使用,编译器会给优化掉的,所以说赋值就很严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你本身程序的问题,初学者应该好好把基础打牢,不要过多抱怨编译器,不是说编译器不会有bug,通常 ...

没看过代码不要轻易说这种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过代码不要轻易说这种话

我只是说说,并没针对你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改了优化级别就对了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总感觉问题的根源不在优化的选择,因为你有时候选择优化出问题,有时候不选择优化也出问题。这就很难解释得通。

网友:
代码贴出来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