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3 串口挂了

楼主:
前段时间趁着活动买了个mv3,这段时间拿出来玩。
在mv3把玩过程中,手贱点了升级
结果固件挂了,mv3串口也显示不出。

不过还好这只是固件挂了,硬件没损坏,重新下载固件就好了。
我用的是dfu的方式,找到firmware.dfu固件烧录进去就好了,试过了骚BootLoader和openmv固件都救不活。

进入DFU需要把boot和3.3v连接上,具体烧录方法可以查看物致的文档或者官方的文档。

网友:
1、不是固件挂了,而是内部flash作为文件系统损坏了。你可以用SD卡挂载作为文件系统,这样就正常了。
2、内部flash作为文件系统本身就很减短flash寿命,文件系统需要提供扇区给其作为索引,而文件索引本身一直在变,该扇区也一直不停写。STM32的保守寿命只有1W次
3、没有CDC和MSC,那是因为初始化的时候,文件系统初始化就已经卡死了。

网友:
另外openmv的BootLoader.dfu(bin)和openmv.dfu(bin),这两个可以说是IAP和APP。而firmware.dfu(bin)才是一个完整的固件,相当与把上述两个固件合并在一起,也就是BootLoader+openmv(IAP+APP)。BootLoader.dfu可以用在源码调试的时候提前烧录,官方的源码的中断向量地址在APP区,所以调试得先烧录bootloader作为跳转。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个bootloader,直接把中断向量地址重定向到Flash的基地址,也就是0x8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