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地线的问题

楼主:
有个高手跟我说,地线不用专门布,到最后铺铜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
板子敷铜的地线先不走线
最后敷铜时包含网络敷铜,提前判断敷铜不到的地方预先放置过孔,,,
2层板板一般这样搞

网友:
一般双面板都是直接把地线放在敷铜那的,这样地线也够大,到时候把没连到的多打几个过孔就好了,除了有些特殊的板子才特殊处理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先连接其他网络。最后在铺地。其他网络没连完就铺地。 在连接那些网络时,还会破坏之前的铺地。

网友:
是的 要求不高的PCB是这样搞的     有特殊要求的地方 需要做处理    一般不用管地线   我都是直接隐藏地线  最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