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线性可调电源里边的变压器输出都有几路各多少V?

楼主:
比如一个最大输出电压为30V的线性可调电源变压器应该怎么分配输出电压
比如是6V,8V,12V,24V,36V还是有更多的输出
需要根据什么来设计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
“线性可调电源里边的变压器输出都有几路各多少V?”

有几路输出,每路输出各多少V,完全由设计决定。小型的廉价电源为降低成本往往只有一个副边绕组,较大的线性可调电源则往往有二路、三路甚至四路输出,每路中又有辅助电源,变压器有十多个绕组。

网友A:
所以,你的线性可调电源里面需要多少路,各多少V,很难一概而论,完全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线性可调电源里面需要多少路,各多少V,很难一概而论,完全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我手里有一个电源,最大60V输出,调节电压时分别在15V,30V,45V这三处有继电器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判断变压器分别有15V多一些,30V多一些,45V多一些和60V多一些的输出,如果设置输出电压是3V,实际上会有12V是被LDO消耗掉的,一方面是散热问题,一方面是效率问题,为什么厂家在设计是不把变压器的输出弄多一些呢?是成本方面的考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一个电源,最大60V输出,调节电压时分别在15V,30V,45V这三处有继电器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判断变压 ...

线性可调电源大多如此分段工作,使用继电器换档。以前大华生产的线性可调电源就是分三档。
可以多加几档,不过分档数多了,继电器数量也要增加,比较器数量也要增加,电路变得复杂,调整也变得复杂。早期半导体器件价格高,所以继电器比较器数量需要控制。
有没有分档数更多的线性可调电源?当然有。石家庄就生产过一种分十档的,不过石家庄生产的这种可调电源是靠手动换档而非自动换档,使用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一个电源,最大60V输出,调节电压时分别在15V,30V,45V这三处有继电器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判断变压 ...

你所说15V,30V,45V这三处有继电器的声音,这种继电器换档的线性可调电源是老式产品,现在厂家已经不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