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楼主:
评测活动第一批就拿到了板子, 包装还不错, 盒子方便快速打开,用磁吸方式。
NXP Rapid IOT是通过蓝牙与PC连接, 然后通过手机APP将传感器传送到互联网, 个人感觉这种方式也就适合手环应用。不过对于这个板子来说, 续航时间太短了, 没有做功耗的优化, 目前离实际应用还有点距离。
个人认为比较合适的方式是通过Thread连接到Thread边界路由器来实现联网, 适合家庭自动化, 比如温控, 显示环境信息等。
小板带一个很小的NFC芯片和天线, NFC支持主动和被动方式, 有NFC的手机可以通过扫描板子来下载App。 有个不好的一点是该App是在google store, 对于没VPN的人来说比较麻烦。

App连接设备做的不够友好, 在初始界面并不是连接设备的界面,折腾个半小时差不多能把界面熟悉。

板子没有提供一个电源开关,在拆解的时候只能等待电耗尽或者带电拆。
外壳采用卡扣方式, 拆解不大顺利, 容易弄伤手还会留下拆解痕迹。

拆开后可以发现板子集成了不少的芯片,LED背面大的是K64F, 小一点的是KW41Z芯片。还有两个扩展座连接外部的底板(需要另外购买, 之前以为是附带的)。

LED上面的面板是个中空的PCB, 四个铺铜块应该是用于电容感应的, 连接到一块处理芯片。 还有2个LED和一个光线传感器。由于光传感器是内凹与外壳内部的,一部分光线会被遮挡导致测出来的数据比实际偏小。

还有温度传感器是在主PCB上, 容易受到芯片或者充电的热量影响, 出来的温度意义不到。
该套件是用于快速评估的, 所以以上这些问题不大, 比较实际产品也不大会这么设计。
在安装上电容传感器板的时候板子出现错误无反应, 不过尝试按下内部的重置按钮后就好了。

实际使用出现的最大问题有:
1. 连接的时候会自动重启
2. App出错(移动4G),这个很大程度影响了评测。
3. 使用一段时间后蓝牙无法连接上,必须删除设备后重新连接。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llenliu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每次配置完连接方式都得重启

每次配置完连接方式都得重启

App

App

大家最经常遇到的

大家最经常遇到的

拆了还能用

拆了还能用

触摸芯片

触摸芯片

NFC天线

NFC天线

正面

正面

网友A:
allenliu,你这次分享的评测距离你的评测计划差太多了内容了哇

PS:你的评测计划
第一周:评估产品自带的出厂应用(客户端计划使用Andorid)并熟悉硬件模块包括对模块拆解评测, 底板评测等。第二周:评测Rapid Iot Studio, 评测内容包括连接速度, 稳定性以及易用性等。着重评测KW41Z的Thread的响应速度,稳定性等。第三周: 使用IDE软件开发自己的应用, 连接外部的传感器的模块如液位传感器, 电磁阀以及通过PWM连接到自己的LED驱动模块等来实现鱼缸换水的控制。LED灯具的调光控制等。第四周: 探索如何连入私有物联网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nliu,你这次分享的评测距离你的评测计划差太多了内容了哇

PS:你的评测计划
第一周:评估产品自带 ...

主要是之前认为套件是带底板的, 后面的评测大多和底板有关, 没有这就无法进行了。
还有就是Threa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