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
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原理是什么?放大器型号是LMV612,求告知,谢谢

网友A:
连两个输入端同相反相都不标注,你怎么能够确定是放大器?

如果两个输入端,上面是同相输入端,下面是反相输入端,那么这是个电压跟随器,输出Vout总是Vin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两个输入端同相反相都不标注,你怎么能够确定是放大器?

如果两个输入端,上面是同相输入端,下面是反 ...

是的,刚刚查到,就是电压跟随,上面是同相输入,下面是反相输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