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所示,网表调到PCB中,这四个网络形成了GND_SIGNAL_20640,和GND_SIGNAL不连接

楼主:
如图所示,6个网络连接到GND_SIGNAL上,但是网表调用到PCB上这页的GND_SIGNAL是连接在一起,但是和其它页的GND_SIGNAL没有相连。若是加一个分页符,就可以了。或者6个网络每个加个0欧姆电阻也行。是不是网络过多干涉问题?

网友A:
意思是图中的内容是另外一页连接过来的?
图与图之间的连接通过全局网络标号,没有什么分页符
不是所有断开地方都加0欧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图中的内容是另外一页连接过来的?
图与图之间的连接通过全局网络标号,没有什么分页符
不是所有断 ...

      这个是Orcad Capture软件绘制的原理图,全原理图分为6页,三角形是GND_SIGNAL,整板地。
      但是在这页6个网络连到GND_SIGNAL上,就会使此页的GND_SIGNAL和剩下5页的GND_SIGNAL在PCB中不相连。
      若是加上分页符的话,此页GND_SIGNAL和其它页在PCB中就相连了。
      还有就是6个网络前段加上0欧姆电阻相对分割下。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