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规则设置问题,相邻元件间距设置为0,但还是靠近就报错

楼主:
间距已经是0了,相邻元件靠近还是报错。

网友:
丝印间距设置0不对
可关闭此项检查

网友:
直接忽略吧,一般这个我都是直接忽略的。我原来和同事版本不同,有时候我这边不会的在他那版本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他的在我的这边有时候也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间距设置0不对
可关闭此项检查

好的,谢谢

网友:
元器件这么大,不碍事的,放在一起焊接也互不影响,觉得看着烦人可以关闭报错警告

网友:
全部设置为零了  有可能是在系统参数里没有更新吧  建议查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