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较新的rf开发套件

楼主:
2芯积分
我正准备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范围是msp430系列的开发板,最终效果是能实现无线信号从发射端传输到一定距离之外的接收端,这个过程功耗要低。 但是我找了很久,发现都是2010年左右的,比如 ez430-rf2500,EM430F6137RF900,有点太老了,请问有近几年出的类似的开发板么?

网友A:
不考虑CC系列的sub1g吗?例如cc135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CC系列的sub1g吗?例如cc1352

感谢回复。 我刚看了一下 这个系列是wifi和蓝牙的吧? 我不要蓝牙和wifi的,它们是有固定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我刚看了一下 这个系列是wifi和蓝牙的吧? 我不要蓝牙和wifi的,它们是有固定标准的。

难道说TI已经不做rf的开发板了? 我看最新的斗士simplelink这种 wifi和蓝牙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我刚看了一下 这个系列是wifi和蓝牙的吧? 我不要蓝牙和wifi的,它们是有固定标准的。

蓝牙你可以不用,它支持正常的433,3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你可以不用,它支持正常的433,315。

谢谢 好的 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 好的 我看看

它不是msp43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不是msp430的。。

对啊,一定要使用MSP430集成射频的吗?
msp430+射频外设这种方案不考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一定要使用MSP430集成射频的吗?
msp430+射频外设这种方案不考虑吗?

我需要用msp430管理射频的功耗,是一个毕业课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用msp430管理射频的功耗,是一个毕业课题

外设射频模块自身有一个mcu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设射频模块自身有一个mcu吧?

有没有MCU的,比如以前的CC1101,需要配合MSP430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MCU的,比如以前的CC1101,需要配合MSP430来使用

https://www.digikey.hk/products/zh?keywords=%23%20296-42444-ND  看到一看这个 貌似是可以和你说的那个cc1101搭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MCU的,比如以前的CC1101,需要配合MSP430来使用

MSP-EXPCC430RFX 这款怎么样?  发不了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EXPCC430RFX 这款怎么样?  发不了链接。。

这款板子不老吗?

网友:
将就了 5年内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