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LM239D下测电源为什么接了个正12V 不是应该接地或接负电压吗

楼主:
如图LM239D下测电源为什么接了个正12V 不是应该接地或接负电压吗? 上侧电源处标12是指电压还是引脚编号

网友:
正负12伏双电源供电

网友:
LM239D下测电源为什么接了个正12V 不是应该接地或接负电压吗?

LM239的3脚本来就应该接正电源。在手册中该引脚标注为Vcc。

网友:
上侧电源处标12是指电压还是引脚编号

标注12,是引脚编号,不是指电压。该引脚在图中是接地。

网友:
这个估计应用场合不同吧

网友:
这种原理图的画法,属于不建议范围之内的。
VCC 在上,GND 在下才是推荐的。
另外,可以通过颜色来简单区别:赭色的为网络标号,黑色的为元器件引脚编号。
这个原理图画得……真是随心所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