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 受电设备PD 的RJ45选型

楼主:
请问POE可以用普通的RJ45连接器(不带变压器)?对电流是否有要求?选型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按照我用过的方案经验,POE应该是必须用不带变压器的RJ45端子吧?电源成分在变压器之前就要被引出来送去电源模块。内置变压器的端子反而不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用过的方案经验,POE应该是必须用不带变压器的RJ45端子吧?电源成分在变压器之前就要被引出来送去电 ...

我就是使用的不带变压器的RJ45连接器,只是不知道这个RJ45连接器选型有什么要求,还是说普通的RJ45连接器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使用的不带变压器的RJ45连接器,只是不知道这个RJ45连接器选型有什么要求,还是说普通的RJ45连接器 ...

应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不带变压器的RJ45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
网络变压器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是能够不需要接变压器,直接接到RJ45上,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可是呢,传输间隔就很受限制,并且当接到不一样电平网口时,也会有影响。并且外部对芯片的搅扰也很大。当接了网络变压器后,它首要用于信号电平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