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式液位变送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信号远传型液位测量仪表

楼主:
  差压式液位变送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信号远传型液位测量仪表,其通过测量容器内液柱产生的静压来计算液位的高度。

  2.1特点和优势

  1)适用范围广,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场合均可应用。

  2)测量范围大,根据不同的量程选择对应型号的变送器,全量程无盲区。

  3)高可靠性和高稳定性,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低。

  4)测量精度高,常用的进口差压变送器精度都可以达到±0.075%F.S.,有些可以达到±0.05%F.S.常规的国产差压变送器精度可以达到±0.25%F.S,有的可以达到±0.1%F.S。

  5)具有智能自诊断及远程整定功能。

  6)信号输出多样化,可输出标准的4mA~20mA电流信号、脉冲信号、多种协议现场总线通讯信号。

  2.2选型要点

  1)对于量程(差压)<5KPa,测量介质密度变化超过设计值5%时,不宜选用差压液位变送器。

  2)对于易燃易爆、有毒性、腐蚀性、较粘稠、含悬浮颗粒、易气化、气相在环境温度下易冷凝等液体,宜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包括双法兰和单法兰形式,双法兰形式用毛细管传导压力,两根毛细管长度宜相同,单法兰形式适用于常压容器。

  3)对于易结晶、易沉淀、高黏度、易结焦、易聚合等液体,宜选用插入式膜片密封差压液位变送器。

  4)对于在环境温度下,气相可能冷凝,液相可能气化,容器内为高温高压的场合,当采用普通差压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位时,应根据工况设置冷凝器、隔离器、平衡容器等。

  5)实际应用的差压液位变送器基本都需要做量程迁移。因此,变送器需带量程迁移功能,迁移量至少为量程上限的100%。在设计选型时就应考虑迁移量,尤其是密度比较大的介质,迁移量可能很大,要结合迁移量选择合适的变送器量程。

  普通差压液位变送器安装使用相对复杂,需要用导压管进行过程连接,还要在连接管路上设计放空和排污或者配套选用三阀组、五阀组,很多时候还需要对导压管路和变送器进行伴热。而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则可以简化这些问题,安装维护相对简单。因此,笔者建议在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优先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

  2.3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也有使用条件的限制

  1)过程温度,此类型变送器通过密封组件内的填充液来传导压力,常用填充液有200硅油、704硅油、氯化烃、甘油和水混合液等,每种填充液都有适用的温度范围,选型时应根据测量介质化学属性和过程温度选用合适的填充液。整体上看,当过程温度超过200时,选用膜片密封型变送器需慎重,如果坚持选用,需选用延伸型密封系统或热优化器,具体需和变送器制造厂确认。

  2)环境温度,应注意填充液的环境适用温度,当环境温度低于填充液的环境适用温度时,毛细管需要伴热。EOEG装置中,由于EO易燃易爆,且易聚合,含EO介质的液位测量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由于碳酸盐溶液易结晶,碳酸盐溶液的液位测量选用插入式膜片密封系统,插入部分和设备内壁平齐,插入部分的外径和长度根据设备管口的规格确定。装置中的锅炉汽包,操作温度在250以上,选用了普通导压管差压液位变送器,并在上管口处设立冷凝罐,同时对导压管进行伴热。

  还有一种新型的差压液位测量系统—ERS电子远传系统,该系统由两台普通的压力变送器通过电缆连接(CAN通讯)形成一个差压测量系统,差压的计算由现场变送器完成,主表直接输出差压信号,只需要一个4mA~20mA回路连接到主表,副表由主表供电。采用专利的同步技术,直接对主表进行差压零点调整,保证差压信号的可靠同步。ERS系统典型安装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