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press的PSoC跑Verilog失败

楼主:
想用我的PSoC 6驱动一款ADC,花了几天时间学习Verilog语言很简单的功能
弄2个计数器
一个用于设置脉冲的频率
一个用来计数采样的数量
然后再通过一个移位寄存器接收读到的数据

今天写完大部分代码,编译一看,资源竟然超出这么多?

网友A:
PSoC 可以直接用verilog编程?只知道有类似流程图的框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C 可以直接用verilog编程?只知道有类似流程图的框选

可以 特别简单的我试过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支持Verilog?论坛申请的板子?我也想申请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支持Verilog?论坛申请的板子?我也想申请一块

可以问一下@okhxyyo 管理员 看看论坛还有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一下@okhxyyo 管理员 看看论坛还有没

Verilog应用在那一部分呢?太局限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rilog应用在那一部分呢?太局限就没意思了

可以看这个文档了解下使用Verilog实现PSoC® 3、PSoC 4和PSoC 5LP的可编程逻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