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53的GBUF引脚可以悬空吗?

楼主:
原子哥的VS1053模块中的GBUF引脚是接了个电阻之后直接连到GND上了,而datasheet上却说不允许连接到地线上,为什么结果VS1053模块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那如果我GBUF引脚什么都不接,直接让它悬空,那最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该器件的 GBUF 引脚相当于一个中心电压,能够带负载,例如16欧姆的耳塞。
不允许直接接地。通过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连接到GND,是没有问题的。

对比一下 CS43L22,这个是通过电荷泵实现负压的,因此中心电压当然就是 GND 了。

耳机不能有直流通过。在单电源场合下,上面的两种方式都能实现不需隔直电容就连接到耳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