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Python工程师口袋工具箱的讨论

楼主:
 预备设计一个基于MicroPython的工程师口袋系列工具箱,主要目的是作为一个实用的工具,而不在仅仅是开发板或者学习板。
主要目的

  • 可组合
  • 可扩展
  • 可MicroPython编程控制
  • 容易使用
  • 低成本

大家有哪些需要的功能,可以在后面回帖留言。

网友A:
1. 液晶 + 按键+达令顿管输出
2. DA/AD 要加buffer 可以考虑可配置增益 加模拟开关 预留一个电流采样 #可以使用小电阻加仪表运放或者霍尔
3.辅助电源拓展,+-5 +-12 加 电池充电管理、#可以外部功率电源输入 以后要是控制较大功率的也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很好,期待

网友B:
1、钥匙扣万用表,通过蓝牙使用手机APP显示。
2、网页刷新通知器,使用手机定制规则,设定完成后可脱离手机运行,以WIFI连接网络,按设定时间刷新网页,一旦指定的一个或多个网页有更新或更新中含有指定字符串,就以声音通知用户。
3、微功耗久坐提醒器:坐久了就该起身拗两哈不用解释吧?自身可用声音提醒,或者以蓝牙发送提醒给手机再转给云端。当然,其实手机本身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没注意过有没有。
4、钥匙扣上的电子称:貌似万能的淘宝里已经有了,但还可以继续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液晶 + 按键+达令顿管输出
2. DA/AD 要加buffer 可以考虑可配置增益 加模拟开关 预留一个电流采样 #可 ...

目前考虑是一个主板加上扩展板,实现灵活扩展。

液晶和AD等会单独做一个扩展,电源部分正在考虑,不过12V使用较少,可以单独做一个电源扩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钥匙扣万用表,通过蓝牙使用手机APP显示。
2、网页刷新通知器,使用手机定制规则,设定完成后可脱离手 ...

蓝牙有特定使用方式,可能做成单独的比较好,可以和手机联机。

wifi扩展比较容易,使用扩展板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有特定使用方式,可能做成单独的比较好,可以和手机联机。

wifi扩展比较容易,使用扩展板实现

ESP32不是自带蓝牙吗?我是想当然地认为蓝牙比WIFI省电,特别是在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当然,使用WIFI接手机也并不难,而且有APP配合的话,应该可以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32不是自带蓝牙吗?我是想当然地认为蓝牙比WIFI省电,特别是在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当然,使用WIFI接 ...

蓝牙的确比wifi省电,但ESP32的micropython中,蓝牙功能还没有完成。

目前micropython主要的硬件平台又STM32、nRF51/52、ESP32/8266,新的主板,可以兼容它们。

网友B:
版主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另外说个事,最近听说julia崛起来了,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用来和MP对比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另外说个事,最近听说julia崛起来了,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用来和MP对比过?

julia还不支持嵌入式平台吧,这样就无法比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ulia还不支持嵌入式平台吧,这样就无法比较了

是支持的,但我也没有去详细了解过。

网友D:
micropython相关的开发板或者扩展板相信楼主是知道有非常多选择的,再做自己的硬件定也没啥新意和必要,徒增浪费,看过楼主以前组织做的板子,只是单纯做了一个和市面上类似的板子,还不如要这个时间和精力用来理清microPython的框架,基于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板子做点有价值的库和应用,这样更能推广或者让别人学习microPython的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支持的,但我也没有去详细了解过。

有介绍吗?在官网上没有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icropython相关的开发板或者扩展板相信楼主是知道有非常多选择的,再做自己的硬件定也没啥新意和必要,徒 ...

可能有的人需要深入研究底层,有的人需要用来开发。我是希望让它更容易使用,变为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工具,为工程师做一套口袋工具箱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的人需要深入研究底层,有的人需要用来开发。我是希望让它更容易使用,变为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工 ...

你这更易使用指的是更丰富的接口,更好看小巧的外观设计?
目前小巧的esp32模块太多了,配套组合的模块也非常多,目前市面上的有啥不足?
啥价位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更易使用指的是更丰富的接口,更好看小巧的外观设计?
目前小巧的esp32模块太多了,配套组合的模块 ...

虽然现在ESP32、8266模块很多,价格也不高,但是使用较麻烦。工具箱就是想简化使用,同时还可以更换CPU模块,可以扩展功能等。

成本肯定会比以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现在ESP32、8266模块很多,价格也不高,但是使用较麻烦。工具箱就是想简化使用,同时还可以更换CPU模 ...

那意思就是做个大扩展板,可以接插不同的CPU模块?这也即是你工具箱概念?

这些纯画板子的活,没啥必要。

这类扩展板先不说别人面包板就可以代替,你固定好大的扩展板接口后,以为别人扩展模块的时候还要接你的扩展?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定位到教学上,而现在的教学套件也特别多,要有特色才行,目前在大学的农业物联网方面很缺乏配套资源,可以考虑下出这方面的教学套件,以前做Arduino的啃萝卜团队现在也在做PythonIDE,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定位到教学上,而现在的教学套件也特别多,要有特色才行,目前在大学的农业物联网方面很 ...

是个不错的建议,需要往应用方面多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支持分享

请多提建议,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F:
这方面我也在考虑~也是在一步一步实现~
micropython刚接触,看起来还在完善中,稳定性和可靠性不知道如何?

定位于学习用的可以有组合模块。但问题是这样的套件已经不少了~
定位于应用的最好还是单一板子比较好,完善度高,可靠性也好点。

版主是想要做成一个产品推出呢还是只是想推广micropython的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方面我也在考虑~也是在一步一步实现~
micropython刚接触,看起来还在完善中,稳定性和可靠性不知道如何 ...

主要是希望降低成本,使用更加容易。micropython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希望降低成本,使用更加容易。micropython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还不错。

那可以用版主以前设计的nano2再增加一些东西~
增加较大电流的驱动,可以用于小电机和LED灯控。
增加oled屏幕,驱动应该是现成的。
增加传感器。
增加按键。

这样如果能控制在100元内,则适合用于一些简单的自控场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可以用版主以前设计的nano2再增加一些东西~
增加较大电流的驱动,可以用于小电机和LED灯控。
增加ole ...

这些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