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模型参数修改

楼主:
如图所示,在使用allegro仿真是,需要将IBIS转换成DML,但是用Model Integrity打开是,报上图错误,但是在哪里可以修改下这个参数?

网友:
没有用过allegro仿真
看报错好像模型错,一般仿真软件的通病

网友:
看报错意思是子模型名称超过20个字符了,把模型名称改短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