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牛变压器外边绕到塑料膜叫什么?

楼主:
请教环牛变压器外边绕到塑料膜叫什么?

网友:
聚酯膜带或四氟乙烯带?

网友A:
虾哥要自己绕变压器做线性稳压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虾哥要自己绕变压器做线性稳压电源了?

以前弄过没弄明白 这回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弄过没弄明白 这回再试试

我好奇环牛的漆包线是怎么绕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聚酯膜带或四氟乙烯带?                                                                                ...

感谢 聚酯薄膜可以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环牛的漆包线是怎么绕上去的?

估计有机器绕的,要是人工绕环牛,那不得累死呀。就像绕磁环一样,都是机器绕的。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环牛的漆包线是怎么绕上去的?

我也很好奇
http://3g.163.com/v/video/VGS07AV2D.html

网友:
变压器层间和线包外的绝缘材料过去多用黄蜡绸,其基材为编织织物,然后浸油性绝缘漆,现在很多用聚酯薄膜、聚四氟乙烯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环牛的漆包线是怎么绕上去的?

有一种小工具叫“穿梭”。临时用用,拿硬纸都能做一个。小时候自己绕高频扼流圈就是拿铁氧体小磁环做的,绕线前先拿硬卡纸做个穿梭,先把线绕在穿梭上,然后拿穿梭在磁环上绕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有机器绕的,要是人工绕环牛,那不得累死呀。就像绕磁环一样,都是机器绕的。

最早都是人工绕的,在物质匮乏年代,这么玩很正常。俺小时候绕过不少变压器、扼流圈之类的,几天甚至几十天才能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早都是人工绕的,在物质匮乏年代,这么玩很正常。俺小时候绕过不少变压器、扼流圈之类的,几天甚至几十 ...

学习了。。。多谢多谢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