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MC测试问题 怎么处理,,,,,

楼主:
  有看的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截图的表头没有显示具体测试哪项
看频率大于30MHz,应该骚扰功率测试的40MHz附近的测试

网友:
上下两个图的红折线,一个是上限40MHz,一个是下限30MHz
上图测试了6个点,3点高了上限值
下图测试的2点,1点距离下限值30MHz是1.40dB

网友:
电源部分加个Choke试看看吧

网友:
好像是8M的倍频,看看板子上是不是这个晶振或时钟信号没有处理好?

网友:
也不发一下是什么产品?
了解一下你的电路有哪些频率源,是否有EMC超标点频率相近或倍频相近的频率, 以便寻找干扰源。
看你的频率都是比较低的频率,可能是电源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发一下是什么产品?
了解一下你的电路有哪些频率源,是否有EMC超标点频率相近或倍频相近的频率, 以 ...

说的对
楼主应该再说明一下大概什么产品
一般骚扰功率测试要30MHz以上
如电源就不会那么高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我的不对

网友:
看8楼补充的图
下面的第二图
应该是在3点处超了,
3点,频率点为72.0841MHz,测试值为41.70 dBuV/m,限值为40 dBuV/m,超过限值为1.70dBuV/m

网友:
测试产品是油烟机,要好好查找一下干扰源
一般
辐射电磁场(80MHz~1000 MHz)抗扰度
干扰功率(30MHz~3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