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中科技51单片机开发板v3.0,led部分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a[]={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这一行什么意思,主要用于实现什么的,而且把led部分的端口转化为16进制,并没有这些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for(i=0;i<8;i++)
                {
                        P0=0x01<                         delay(50000);
                }
                for(i=0;i<8;i++)
                {
                        P0=0x80>>i;
                        delay(30000);
                }
                for(i=0;i<8;i++)
                {
                        P0=0x01<                         delay(10000);
                }
                for(i=0;i<8;i++)
                {
                        P0=0x80>>i;
                        delay(8000);
                }
                P0=0x00;
                delay(100);
                for(i=0;i<7;i++)
                {
                        P0=a[i];
                        delay(50000);
                }
        }
}

网友:
这个单片机我也有买2   耍了一段时间后就没搞了   么时间

网友A:
看程序实现的功能,这个应该是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把数据翻成二进制就能明白,应该是同时点亮(或熄灭)最中间的两个LED,然后点亮(或熄灭)相邻的2个LED,实际上是一种LED灯点亮的花样。

网友:
那行代码没用到,所以在这个程序里并没有意义。

网友:
实现led花式点亮的吧

网友:
  for(i=0;i<7;i++)
                {
                        P0=a[i];
                        delay(50000);
                }

u8 a[]={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

相当于P0=0x18 然后 delay(50000); 然后P0=0x24 然后继续循环

P0=0x18  (0001 1000 ) 也就是控制了2个IO口为高

网友:
花样流水灯
for(i=0;i<8;i++)
                {
                        P0=0x01<                         delay(50000);
                }
                for(i=0;i<8;i++)
                {
                        P0=0x80>>i;
                        delay(30000);
                }
                for(i=0;i<8;i++)
                {
                        P0=0x01<                         delay(10000);
                }
                for(i=0;i<8;i++)
                {
                        P0=0x80>>i;
                        delay(8000);
                }
这段代码是先从最右边的LED流水亮到最左边,然后再从最左边亮到最右边。最后重复上述动作各一次
for(i=0;i<7;i++)
                {
                        P0=a[i];
                        delay(50000);
                }
u8 a[]={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
这段代码实现的是让LED从中间依次往两边亮。看数组内的数据就知道了0x18=00011000,0x24=00100100,0x42=01000010

网友:
将数组用二进制的方式排列应该更直观些:

a[0]   0 0 0 1 1 0 0 0  =0x18
a[1]   0 0 1 0 0 1 0 0  =0x24
a[2]   0 1 0 0 0 0 1 0  =0x42
a[3]   1 0 0 0 0 0 0 1  =0x81
a[4]   0 1 0 0 0 0 1 0  =0x42
a[5]   0 0 1 0 0 1 0 0  =0x24
a[6]   0 0 0 1 1 0 0 0  =0x18

二进制的1、0对应LED亮、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实现的功能,这个应该是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把数据翻成二进制就能明白,应该是同时点亮(或熄灭)最 ...

多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