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PCB电路设计时原理图转PCB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准备设计一款Ku波段的PCB,用的芯片封装尺寸都是比较小的,pad间的间距也很小。
如果直接用原理图导入到PCB时发现会出现rules上的错误。
一般怎么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一条一条修改rule还是会有一个射频电路设计用的rule的template

网友A:
去规则里面修改最小安全距离,你要是确定封装和原理图没有错误,那就直接忽略,或者直接关掉DRC检测就好了。我感觉画射频板一般器件都不会太多,相对不会太复杂,所以关掉报错信息,自己把握好就行了。我自己画板子,在原理图生成PCB,直接关掉DRC,自己把握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规则里面修改最小安全距离,你要是确定封装和原理图没有错误,那就直接忽略,或者直接关掉DRC检测就好了 ...

同上

网友:
不一定非要要一条一条修改rule
可以那里有错修改那里
在软件报的短信息中双击查看,然后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