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元件的功能

楼主:
电路是关于一个 "DO感测器"的使用方式
DO1是输入0.7V电压给感测器,DO2是感测器输出一个微安〜nA的的电流当作读值。
不懂的是R23的作用??

网友A:
从图中看,U5A提供了2.5V基准电压。R23可能是为U5B反相输入端提供一个0.125微安的固定偏置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U5A提供了2.5V基准电压。R23可能是为U5B反相输入端提供一个0.125微安的固定偏置电流。

目的应该是让没有接感测器的时候,能有一个基准电压吧?
方便的话想再询问另一个RTC DS1307电路,里面R72 2M7的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应该是让没有接感测器的时候,能有一个基准电压吧?
方便的话想再询问另一个RTC DS1307电路,里面R72 ...

“目的应该是让没有接感测器的时候,能有一个基准电压吧?”

不应该是在没有接传感器的时候,有一个基准电压。
你自己也说过“DO2是感测器输出一个微安〜nA的的电流当作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应该是让没有接感测器的时候,能有一个基准电压吧?
方便的话想再询问另一个RTC DS1307电路,里面R72 ...

“想再询问另一个RTC DS1307电路,里面R72 2M7的功用?”

猜测是给出一个偏置电流给X2输入端。此引脚内部可能就是一个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再询问另一个RTC DS1307电路,里面R72 2M7的功用?”

猜测是给出一个偏置电流给X2输入端。此引脚内 ...

内部结构,是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的应该是让没有接感测器的时候,能有一个基准电压吧?”

不应该是在没有接传感器的时候,有一个基 ...

我的意思是,最后AD0能有一个电压判断,传感器是否有接上之类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是长这样

官方给出的典型电路并没有这个从电源正端到第2引脚的电阻。想来是该电路作者自己添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最后AD0能有一个电压判断,传感器是否有接上之类的功能。

如果传感器是可更换的热电偶,常用这样的电路来检测热电偶是否接好。若热电偶未接,则运放U5B反相输入端将得到一个正电压,输出将为负饱和。但热电偶测量极少用TL064这样的普通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给出的典型电路并没有这个从电源正端到第2引脚的电阻。想来是该电路作者自己添上的。

有找到其他解释,不确定正确性。
将晶振的X2或X1,透过电阻拉回VCC可以加快晶体第一次开机时候的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找到其他解释,不确定正确性。
将晶振的X2或X1,透过电阻拉回VCC可以加快晶体第一次开机时候的起振。

“将晶振的X2或X1,透过电阻拉回VCC可以加快晶体第一次开机时候的起振。”

有这种可能。
但从X2接电阻到电源,因X2是振荡器的输出端,恐怕与该芯片省电的宗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