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911成熟方案LVDS转EDP万能转接板

楼主:
索要芯片资料、现货、技术支持请联系陈S,18925229071,Q3001603283
7.1.1 功能:LT8911是一颗将LVDS信号转换成EDP信号的转接芯片
其应用图如下:

7.1.2产品特征:
输入:Single/Dual link
LVDS输出:EDP
EDP接口:
1/2/4-lane eDP @ 1.62/2.7Gbps per lane
FHD to WQXGA (2560*1600) supported
Single-Port MIPI input
§ 1 clock lane and 1~4 configurable data lanes
§ 80Mb/s~1.5Gb/s per data lane
§ Data lane and polarity swapping§ Only Non-Burst Mode supported
§ Support 18/24/30/36-bit RGB format
LVDS Input:
Single/Dual-channel 6/8bit LVDS (Sync) interface
400Mbps to 1Gbps per data pair
Channel and polarity swap supported
晶振:25MHz
通信:IIC
电源:PowerSingle 1.8V supply powerTemperature
range: -40℃~85℃;
7.1.3 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显示器、小电视、车载电视等
7.1.4 应用平台:RK、全志、M-star、炬力等
7.1.5 推广确认事项:
A、确认客户使用屏的分辨率,最常用的是1366x768@60Hz和1920x1080@60Hz。
B、确认客户的信号源,此芯片只支持Single/Dual LVDS和MIPI666/888输入。
C、此芯片转换是bypass,不支持信号的缩放,客户点什么分辨率的屏就要输入相应分辨率的信号,一般LVDS IN1366x768使用单路LVDS;1920x1080使用双路LVDS。
D、此芯片不是纯硬件转换芯片,需要通过IIC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一般使用客户CPU进行,这样方便控制时序也节省成本,如果不使用客户CPU进行初始化就要另外加MCU进行配置。
E、此芯片本身是可以支持到4K的分辨率,但是由于信号源输入的限制,实际应用分辨率可以达到1080P左右,但是达不到2K@60Hz。
7.1.6 设计注意事项:
A、LT8911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输入输出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C、设计的时候预留LVDS信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D、设计的时候复位脚最好由客户CPU的GPIO口进行控制,以便控制整个方案的时序,避免后面出现问题。

网友:
马上要过年放假了,现在还可以发货哦,等你来,技术支持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