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输入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用了多年的单片机IO口输入电路。EVCC是公共电源端,为共阳极输入。一直认为 图中R2是限流电阻,应该问题不大,R1和D1是做什么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图中R2是限流电阻”,没有错。R2就是限流电阻,用于OH1输出低电平时防止OH1口电流过大。
其数值500欧是否合适,需要经过计算才知道。

网友A:
“R1和D1是做什么的原理是什么?”
如果单片机电源也是EVCC,那么R1和D1,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可能是12V,24V,5V等

网友B:
一直认为R1和D1是在接有线圈的负载时,用来保护电路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R1很明显是上拉电阻,D1的作用搞不明白,如果是稳压管或者TVS管的话,还好理解。
你这个R2用500Ω感觉不是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可能是12V,24V,5V等

如果这样说,那应该接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和D1是做什么的原理是什么?”
如果单片机电源也是EVCC,那么R1和D1,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单片机电源也是EVCC,那感觉D1不需要,R1作为上拉电阻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R1和D1是在接有线圈的负载时,用来保护电路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你的理解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可能是12V,24V,5V等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

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你的意思,信号由EVCC输入?
我怎么看着对光耦来说,OH1才是信号输入处,EVCC不过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可能是12V,24V,5V等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可能是12V,24V,5V等”

如果EVCC数值超过单片机电源电压,那么此电路相当危险,可能损坏单片机。

网友:
EVCC是公共输入端,OH1是输入引脚的,如:OH1和EVCC接一个开关或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可能是12V,24V,5V等”

如果EVCC数值超过单片机电源电 ...

这个电路和单片机单路是通过光耦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和单片机单路是通过光耦隔离的。

你的意思,DH1是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电源是3.3V?

若是如此,那么R1和D1对单片机而言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如果R1是上拉电阻,电路1和电路2那种跟好?

网友:
EVCC是输入信号的外接端子,原则上是外接的

网友:
R2是光耦和发光管的限流电阻,用在12v以上的电源中,500欧似乎太小了。图2的电路没见过,D1的作用也许是输入信号泄的,输入电路中也许有电感类元件。.

网友:
输入信号泄压的。

网友:
1、视具体应用而定,R1有可能有用:如输入端是OC驱动,有了R1可以避免高阻态,减少误动作的危险。
2、D1或可理解为OH1端有可能是交流,会出现电压高过EVCC的情况,此时用以保护光耦。

网友:
想确认R1和D1的用途和/或必要性,必须考察OH1和EVcc,否则问题没有意义,因为在默认语境下,即一般电子产品的内部局部电路中,这样的设计是无用的。
经过楼主在“挤牙膏”式的透露了OH1和EVcc的具体信息后,D1可以确认是为了保护光耦和LED,防止OH1回路在长线时感应强电磁干扰反向击穿光耦和LED,而R1则无什么作用,可以省略,除非楼主的“牙膏”还没挤干净,OH1回路还存在其它什么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