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
这个放大电路VOUT和VIN之间关系是什么,单纯的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不是,那是怎么放大和叠加的?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刚刚图片上传失败了

网友:
“这个放大电路VOUT和VIN之间关系是什么,单纯的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不是”

电路呢?没有电原理图,我连VOUT和VIN都找不到。

网友B:
用 虚短 虚断的概念 列几个等式关系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虚短 虚断的概念 列几个等式关系就出来了。

大哥,能详细点不,我现在问谁都是这句话,这相当于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刚图片上传失败了

“这个放大电路VOUT和VIN之间关系是什么,单纯的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不是”

对Vin来说,这是单纯的同相放大器。
5V经1200欧和267欧电阻分压(严格地说,267欧电阻并联上18k电阻),对运放施加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以使运放能够工作于单电源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大电路VOUT和VIN之间关系是什么,单纯的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不是”

对Vin来说,这是单纯的 ...

我按照单纯的同相放大和方向放大都计算过了,结果都不对,我用的VIN=1.25V,测量的VOUT=2.082V,所以我才感觉这可能不是单纯的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但是我看不出来还能怎么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大电路VOUT和VIN之间关系是什么,单纯的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不是”

对Vin来说,这是单纯的 ...

测量的Vin是1.3V,Vout是2V左右,和计算的结果对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单纯的同相放大和方向放大都计算过了,结果都不对,我用的VIN=1.25V,测量的VOUT=2.082V,所以我才 ...

4楼说得没有错。无论你按照同相放大还是按照反相放大计算,其公式都是根据须断和虚短得出来的。

计算的结果,Vout确实不到2V,如你8楼所说。

网友D:
怎么看着像比较电路   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着像比较电路   反馈

“怎么看着像比较电路”

可以肯定地说,首帖电路绝不是比较电路,因该电路具有相当强的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像比较电路”

可以肯定地说,首帖电路绝不是比较电路,因该电路具有相当强的负反馈。

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自己对号入座。好像以前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说得没有错。无论你按照同相放大还是按照反相放大计算,其公式都是根据须断和虚短得出来的。

计算 ...

能发一下计算过程吗?我脑子有点乱,麻烦了

网友C:
2楼电路,运放输出端经27k电阻接反相输入端,再经18k电阻和267欧电阻接地,同时经1.2k电阻接到5V。
5V是直流电位,不会变化,故5V对交流来说是地电位,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到地是267//1200=218.4欧,这是典型的负反馈电路。信号由同相输入端送入,交流电压增益为1+(27000/(18000+218.4))=2.48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Vin是1.3V,Vout是2V左右,和计算的结果对不上

假定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虚短”成立,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1.3V,反相输入端对地也是1.3V。
5V经1200欧和267欧分压,267欧电阻上端为0.91V(严格地说,必须计入流过18k电阻的电流,但因18k电阻远大于267欧,故流过18k电阻的电流可以忽略)。那么18k电阻左端0.91V,右端1.3V,两端电压1.3V-0.91V=0.39V,流过18k电阻的电流0.39V/18000欧=21.7微安。流过18k电阻的电流就是流过27k电阻的电流(“虚断”),故27k电阻两端电压为21.7微安*27000欧=0.585V。运放输出端电压为0.585V+1.3V=1.88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Vin是1.3V,Vout是2V左右,和计算的结果对不上

我们计算时忽略了流过18k电阻的电流,故267欧电阻上端对地电压实际上比0.91V要高一点,流过18k电阻的电流比16楼计算值要小一点,故运放输出端电压也要比16楼计算值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定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虚短”成立,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1.3V,反相输入端对地也是1.3V。
...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电路,运放输出端经27k电阻接反相输入端,再经18k电阻和267欧电阻接地,同时经1.2k电阻接到5V。
5V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定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虚短”成立,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1.3V,反相输入端对地也是1.3V。
...

谢谢,这次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