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芯片ISO124P的使用

楼主:
5芯积分
这个芯片主要是用在变送器中,经查询数据手册发现它的输入输出应是一致的,实际上搭了电路测试后发现,无论输入时多少,124的输出都是负的13V,14V左右,但是要必须要用这个芯片,求教各位大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该隔离放大器芯片,前端后端都必须施加双电源。首帖图太模糊,看不清前端后端双电源电压是多少。据你说后端输出是“负的13V,14V左右”,那么后端电源可能是正负15V。

网友A:
检查前端后端电源,如果电源正常,那就只有一个方法:换新的芯片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是将芯片的放置方向搞反了呢?正好旋转了1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隔离放大器芯片,前端后端都必须施加双电源。首帖图太模糊,看不清前端后端双电源电压是多少。据你说后端 ...

电路中前后端都是±15V的电源,而且电源时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前端后端电源,如果电源正常,那就只有一个方法:换新的芯片试试看。

换了3,4块新买的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3,4块新买的芯片都是这样

首帖图中,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两级跟随器,而且两级跟随器都是使用LM258这么粗糙的运放。
把两级跟随器都去掉(断开第二级跟随器输出端到ISO124输入端联接线),ISO124输出端到R1联接线也断掉。把ISO124输入端接GND1,测量ISO124输出端对GND2电压,ISO124输出端对GND2应该在零附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两级跟随器,而且两级跟随器都是使用LM258这么粗糙的运放。
把两级跟 ...

按照你说的做了,输入端直接接的GND1,量出来输出端是-14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做了,输入端直接接的GND1,量出来输出端是-14V。

那么,估计芯片损坏,或者买到了假货。
按照输入端接GND1,电源施加正确,该芯片输出应该接近于零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估计芯片损坏,或者买到了假货。
按照输入端接GND1,电源施加正确,该芯片输出应该接近于零才对。

会不会跟我使用的电源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我使用的电源有关系呢

我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你看原厂datasheet里面典型应用电路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我使用的电源有关系呢

网友B:
我有按着数据手册上的供电方式来搭电路,两边的电源对地都会有电容,也还是不行。不知道124对供电的电源的电流有没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按着数据手册上的供电方式来搭电路,两边的电源对地都会有电容,也还是不行。不知道124对供电的电源 ...

“不知道124对供电的电源的电流有没有要求”

应该是有的。但该芯片电流并不大,应该很容易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24对供电的电源的电流有没有要求”

应该是有的。但该芯片电流并不大,应该很容易满足。

之前使用的是78L12供电的,输出电流是100mA。现在我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的,输出电流由1.3A。数据手册上也没有说明124的供电电源电流的大小,只有一个静态电流的范围,我不知道这个由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