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放大电路

楼主:
修一台进口呼吸机,其中压力检测和速率输出放大电路是酱紫的。
运算放大器三种:其中两个是不常用的,LT1079和LM301,另外一个是741.
基准电源为LM336,传感器为霍尼韦尔SCX01D,面板精密电位器为BOURNS 3950系列。

图是画完了,还想究究道理,发上来求教一番。
大师们请仔细看图,讲一讲原理,可好?

网友A:
741可算不上精密,应该算是很“粗糙”的运放。另两种运放,从其输出接入4013看,大概也不是什么精密运放。
此电路,是模拟电路又接入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输出只要能够触发数字电路计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1可算不上精密,应该算是很“粗糙”的运放。另两种运放,从其输出接入4013看,大概也不是什么精密运放。
...

嗯,741和LM301都是通用型运放,只是他为什么不用324这种大路货呢?
741驱动数码管显示器,301 驱动只是个发光二极管,想来精度无需高企。
另外那个LT1079 是个微功耗四运放,精度相对来说高一些。
有资料说:“同类竞争器件的微功率性能是以严重降低精度、噪声、速度和输出驱动指标为代价来实现的。LT1078 / LT1079 的设计工作专注于在不牺牲其他参数的情况下减小电源电流。它们所提供的失调电压是所有双路或四路非斩波器稳定运放 (微功率或其他类型) 中最低的。与此前的微功率运放相比,失调电流、电压和电流噪声、摆率及增益带宽乘积指标均改善了 2~10 倍。
电压噪声频谱的 1/f 拐角频率位于 0.7Hz,与任何单片式运放相比至少低了三倍。由此实现的低频 (0.1Hz 至 10Hz) 噪声性能只有那些电源电流比其高出一个数量级的器件才能提供。 ”
这是不是说它(1079)只是个“微功耗”性能”优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1可算不上精密,应该算是很“粗糙”的运放。另两种运放,从其输出接入4013看,大概也不是什么精密运放。
...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在LM336旁边有个电阻R7,它的色环是“棕红白白绿”,算下来是129000000000,0.25%的误差,高精度电阻。
129KM?!可在板实测电阻只有42K左右,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另外,LT1079的A、B、C三个单元应该是构成个差分放大器吧?
还有,运放LM301的8脚为什么接了个二极管D3?起什么作用?
8脚为301的补偿端。

网友:
还回复了个帖子,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又在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在LM336旁 ...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LM336用在AD741这个运放上,实在是大材小用了。AD741虽然比uA741强,仍然属于“粗糙”类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在LM336旁 ...

“在LM336旁边有个电阻R7,它的色环是“棕红白白绿”……”

这个,实在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在LM336旁 ...

“另外,LT1079的A、B、C三个单元应该是构成个差分放大器吧?”

没错。三个运放构成了仪表放大器。
另外,LT1079失调电压数十uV,失调的温度系数也很小,可以称为精密运放。
但是,U7D是出于什么目的,不清楚。有可能是为了对三个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调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在LM336旁 ...

“另外,LT1079的A、B、C三个单元应该是构成个差分放大器吧?”

三个LT1079构成的仪表放大器再精密,到了LM301这里也白搭,更何况LM301这一级电压增益高达300多倍。

LM301输出接到4013(双D触发器)复位端,而4013是数字电路芯片,其输入电平很不确定。我估计该电路必须要经过人工仔细调整各电位器才能够使用,而且不能随意更换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使用了精密10圈电位器,基准电压也不是常见的431 ,而是LM336.都不是常见的元件。
在LM336旁 ...

还有,运放LM301的8脚为什么接了个二极管D3?起什么作用?
8脚为301的补偿端。

8脚是补偿端,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补偿端接上了一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1可算不上精密,应该算是很“粗糙”的运放。另两种运放,从其输出接入4013看,大概也不是什么精密运放。
...

三个放大器中,741和LM301 都是通用运放,可他为什么不用常见的LM324呢?
741的输出信号提供给LED数码管显示速率。LM301的输出只是通过4013触发发光二极管。
至于LT1079,是放大霍尼韦尔压力传感器(SCX01D)的信号,驱动灯条,显示压力数值,单位是:厘米水柱(cm H2O),也是个相对的量,不是绝对值。所以,还真不知道它是不是高精度运放。
LT1079厂方资料说:
“同类竞争器件的微功率性能是以严重降低精度、噪声、速度和输出驱动指标为代价来实现的。LT1079 的设计工作,专注于在不牺牲其他参数的情况下减小电源电流。它们所提供的失调电压,是所有双路或四路非斩波器稳定运放 (微功率或其他类型) 中最低的。
与此前的微功率运放相比,失调电流、电压和电流噪声、摆率及增益带宽乘积指标均改善了 2~10 倍。
电压噪声频谱的 1/f 拐角频率位于 0.7Hz,与任何单片式运放相比至少低了三倍。由此实现的低频 (0.1Hz 至 10Hz) 噪声性能,只有那些电源电流比其高出一个数量级的器件才能提供。”
如此,是不是说它的之处在于“微功耗”?或者说只有微功耗是它的优点,而不是高精度?!
这台仪器并不是便携式的,是放在实验室的台子上使用。是不是也没必要用微功耗放大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LT1079的A、B、C三个单元应该是构成个差分放大器吧?”

没错。三个运放构成了仪表放大器。
...

有两个校准电位器:TRANS ZERO ---传感器调零,TRANS SPAN ---量程校准。说明书提示每六个月校准一次。
U7D应该是参与调零校准 ,TRANS ZERO电位器画在那里好像不太容易理解。是不是这样?

网友B:
按照版友的提示,首贴的图重新整理了一下。把无关的标号之类都去掉了。这样看起来干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版友的提示,首贴的图重新整理了一下。把无关的标号之类都去掉了。这样看起来干净点儿。

本来想直接编辑首贴,可这里好像不允许。只好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运放LM301的8脚为什么接了个二极管D3?起什么作用?
8脚为301的补偿端。

8脚是补偿端,这个我 ...

是不是我判断错误?这个二极管长相与4148一样,没焊下来,只是能隐约看见“4”和“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判断错误?这个二极管长相与4148一样,没焊下来,只是能隐约看见“4”和“1”。

“这个二极管长相与4148一样”
那就是说,封装一样。
不过,封装一样,仍然没办法判断为什么有这么个元件接到LM301补偿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长相与4148一样”
那就是说,封装一样。
不过,封装一样,仍然没办法判断为什么有这么个元 ...

呵呵,我是想问:是不是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想问:是不是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是不是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没有必要稳压吧?电源不过是正负5V。
再说,稳压管接到补偿端是什么目的呢?实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没有必要稳压吧?电源不过是正负5V。
再说,稳压管接到补偿端是什么 ...

嗯,暂且放下D3。
对于放大器还有些问题:
我们常用的324等通用放大器。都是只有正向、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就够了。
而OP07、741 和这个LM301多出来的平衡、补偿端,它们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是不是这种放大器就不适合用“虚断”,“虚短”来分析了?
看了一些资料,均不得要领。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暂且放下D3。
对于放大器还有些问题:
我们常用的324等通用放大器。都是只有正向、反向输入端和输 ...

OP07、741等型号运放的平衡端,用于抵消运放的失调电压。通常是在两平衡端之间接一个电位器,电位器中点接电源正端。调整电位器可以使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两输入端短路)时运放输出也为零。某些型号如324等没有平衡端,那就只能另外加平衡电路,外电路稍微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暂且放下D3。
对于放大器还有些问题:
我们常用的324等通用放大器。都是只有正向、反向输入端和输 ...

运放补偿端是用于改变运放的相位-频率特性,使其工作稳定。某些早期的运放,不能工作于电压跟随器状态(增益为1),否则会产生自激振荡。所以这类运放设置了补偿端,必要时改变相位-频率特性,使运放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暂且放下D3。
对于放大器还有些问题:
我们常用的324等通用放大器。都是只有正向、反向输入端和输 ...

对具有平衡端的运放来说,外部的电位器可以不接,但此时运放失调不能抵消到零(或者很小),所以加上电位器并调整后该运放两输入端更接近“虚短”。
至于补偿端,是为了反馈较强时(或者增益较低时)工作的稳定,与“虚断”和“虚短”没有什么关系,故运放仍可用“虚断”和“虚短”分析。只有在运放工作于非线性状态(正向饱和或者负向饱和)时,“虚断”和“虚短”才不成立。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运放LM301的8脚为什么接了个二极管D3?起什么作用?
8脚为301的补偿端。

8脚是补偿端,这个我 ...

一直纠结这个D3!
有段时间以为“D3“(暂且还是称它为D3吧)”的封装是玻封的,与4148和热敏电阻有些像,考虑是不是热敏电阻?

继续查找LM301的资料,发现了下面这个图,看来是有这样应用的。可是它什么解释都没有。
图中汉字是百度翻译的结果,贴上去了。

还是想看看这稳压管接上去干什么,结果找到301的内部结构图。
如果8脚接稳压管,是为301内部电路另外提供个基准电压吗?根据下图能解释一下它(D3)的作用吗?

下图,是它的通常用法。8脚接30Pf的补偿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纠结这个D3!
有段时间以为“D3“(暂且还是称它为D3吧)”的封装是玻封的,与4148和热敏电阻有些像 ...

Sorry!根据内部框图,还是看不出8脚接稳压管或者普通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8脚接小电容到1脚,那是常规的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根据内部框图,还是看不出8脚接稳压管或者普通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8脚接小电容到1脚,那是常规的 ...

谢谢您认真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