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可以放在焊盘上吗

楼主:
在做一个射频板,电阻电容封装用的0402的。在0402封装的焊盘上放0.2mm的过孔,过孔盖油。这样可以吗?虽然不会漏锡,是不是仍然会造成虚焊?

网友A:
我从来不这么干。

网友B:
0402的整个元件为1.0mmx0.5mm
一个焊盘标准0.55x0.48
孔的直径大了不行
大批量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C:
没有办法了,才这么干,一般不会这么干,推荐一下,也别这么干,不安逸

网友D:
可以倒是可以,加一个工艺镀平,成本增加

网友E:
可以树脂塞孔。不过价格相对高。

网友F:
只有少量而且是在没办法才会在焊盘上位置放过孔吧,正常是不推荐的,虽然现在的工艺都很好,但是不保证有意外情况,万一出现问题,恰巧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查不出来,那浪费的时间精力就大了,位置不够可以再试试从那边可以增加,还是不建议在焊盘放置过孔

网友G:
尽量不要这样做。会增加风险或成本。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删掉的部分。布局,布线,调整一下。多动几个元件。留一个过孔的位置出来。或者边框可否延伸一点。

网友H:
大批量下不准许这么做,因为会影响到焊接成品率问题。小批量无所谓,质检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这么干。

好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02的整个元件为1.0mmx0.5mm
一个焊盘标准0.55x0.48
孔的直径大了不行
大批量最好不要这样搞

恩恩。我们一次也就二三百的量,想着手工刷锡膏,手工贴片,回流焊,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办法了,才这么干,一般不会这么干,推荐一下,也别这么干,不安逸

恩恩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倒是可以,加一个工艺镀平,成本增加

恩恩 了解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树脂塞孔。不过价格相对高。

恩。我还是改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少量而且是在没办法才会在焊盘上位置放过孔吧,正常是不推荐的,虽然现在的工艺都很好,但是不保证有意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尽量不要这样做。会增加风险或成本。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删掉的部分。布局,布线,调整一下。多动几个元件。留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批量下不准许这么做,因为会影响到焊接成品率问题。小批量无所谓,质检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

量不是很大,一次也就做二三百,一年也就三千左右的量。公司现在想手工刷锡膏,贴片,然后回流焊,这样手工生产。

网友:
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忌讳~

网友:
QFN的焊盘上不是就有“过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