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
怎么能最简单的把2.5V串口电平转成3.3V串口电平呢,请教,,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三极管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输入Low,输出Low

输入High(2.5V),输出High(3.3V)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当然是最简单的。

网友:
给你一个通用性极强的方案,使用2个三极管,S8050和S8550即可,可以上MHz,追求更高速度,可以使用MMBT3904LT1替换,结电容更小,能上几十MHz。
[图示]:
输入低,输出低

输入高(2.5V),输出高(3.3V)

网友:
用门电路。比如与门。一路输入接高电平。另一路接实际外部输入信号。选择合适的型号,2.5V判断为高,这个比较容易满足。就可以输出3.3V。得根据具体型号确认是否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