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段码液晶屏的驱动方式驱动数码管屏吗?

楼主:
        之前一个客户在晶拓做过一款段码液晶屏,是首先用这种屏来显示,客户的工程师只做过TFT串口屏的程序,所以当时段码屏的显示驱动程序是晶拓软件工程师帮忙写的。前几天,该客户又找到晶拓,还要做一款段码液晶屏,没有图纸,只有样品,收到样品后发现,客户所要做的新款显示屏并不是段码屏,而是LED数码管屏。那么接着问题来了,客户问:这个数码管屏能不能用之前的段码液晶屏的驱动方式来驱动?

答案肯定是不行的。
LED数码管的驱动是比较简单也容易理解的,多位数码管一般是LED阵列的形式,每个数字使用一个公共端,不同数字的对应同笔段使用一个控制端;驱动采用分时扫描每个数字位,实现动态显示。

笔段式液晶屏的结构与LED数码管很相似,但是由于是液晶,工作原理上不同,驱动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
1、数码管屏是在直流电压下工作,段码液晶屏需要交流电压,防止电解效应
2、数码管屏需要电流提供发光的能量,段码液晶屏工作状态下,需要的电流非常微弱,可以忽略不计。也因此,数码管屏功耗较大,段码液晶屏功耗很小,可以用作电池供电的产品上
3、数码管屏微小电流是没有反应的,而段码液晶屏则很敏感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晶拓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段码液晶屏需要交流电驱动。而数码管是直流电驱动

网友:
两种显示屏驱动方式相差很远,肯定不能使用以前驱动段码液晶屏的驱动方式来驱动LED数码管屏。

网友:
两个不一样啦 第一个是定制的屏 拿数据手册就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不可以,两马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