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系统的f_read函数返回值为FR_INVALID_OBJECT

楼主:
图中红框处代码的作用是将mp3音频文件的数据存入databuf中,以便后面进行发送。
通过单步测试,res返回值为0x09,错误为FR_INVALID_OBJECT。

测试进入f_read()函数,查看到fil->fs->fs_type值为0,所以返回FR_INVALID_OBJECT。但是fs_type为0是没有挂载的意思,我在主函数里已经挂载了SD卡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把完整的代码也附上,请各位大佬有空帮忙看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把mount的第三个参数改成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把mount的第三个参数改成0.

不行,还是返回值错误FR_INVALID_OBJECT

网友:
我发现fil->fs->id和fil->id都为1,按理来说我挂载的是0,应该是0才对啊?

网友:
出现了楼主类似的情况

基本上与FF_MAX_SS无关,因为已经设置为4096。

在我这里如果FF_MAX_SS 默认512不修改的话,会出现硬件Fault

可能跟Stack有关,增加4096,也就是FF_MAX_SS长度后,从原有0x200改为如下值正常

Stack_Size EQU 0x00001200

原因可能是数据被stack操作冲掉,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