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CAN在线程序升级问题请教

楼主:
 2803x和2806x,利用CAN通信进行在线程序升级,思路是程序分为boot程序和主程序,boot程序跳转到主程序,两个程序都有CAN初始化部分,调试时发现,带仿真器在线仿真时,boot程序跳转到主程序后会死在主程序的CAN初始化部分:  // Wait until the CPU has been granted permission to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do
  {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 );       // Wait for CCE bit to be set..

而当板子直接上电,即DSP不是仿真器供电而是板子直接供电时,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一切工作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仿真器供电带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
不要把仿真器作为供电的角色。仿真器就是个通讯的工具。

网友:
你好,你是怎么在线升级的,能否提供一下思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