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如何在不失真的情况下保证带宽

楼主:
我的模拟开关用了下面的这个电路跟芯片手册上测试带宽的电路但带宽只能达到40多兆,无法达到他的最大带宽100兆,各位大佬能帮我想想办法不

网友:
R3串联于输出回路中,这样不对吧?
输出是联接到同轴电缆的,同轴电缆阻抗为50欧,R3串联到输出回路中,阻抗不再匹配。

网友A:
这是该模拟开关datasheet中带宽测试电路。图中模拟开关输入端和输出端均未并联或者串联任何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该模拟开关datasheet中带宽测试电路。图中模拟开关输入端和输出端均未并联或者串联任何电阻。

串并联电阻是为了与信号源与示波器进行阻抗匹配,我用了芯片手册上的电路带宽只能20多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并联电阻是为了与信号源与示波器进行阻抗匹配,我用了芯片手册上的电路带宽只能20多兆

“我用了芯片手册上的电路带宽只能20多兆”

这个,请教论坛里面高人吧,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模拟开关的带宽仅与型号有关,外电路正确即可。对于高频信号,需要注意阻抗匹配和PCB的分布参数控制,严格按照器件手册去做就是,带宽达不到很可能是因为插入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