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五点开关电源设计时应注意的事项

楼主:
现在我们的生活可谓是离不开电源,照明需要电源,看电视需要电源,空调需要电源……所以如果我们在装修新房子最不能忽略的东西就是电源,如果房子里没有电源,可以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因此,我们在设计开关电源时就需要格外注意,不能让电路出现问题。那么,开关电源设计时需注意什么?下面五个方面需格外注意。
1、布线
布线的设计要求在开关电源设计中是非常严格的,要做好才能过关。要是设计师在设计前期没处理好布线的工作,那么以后的用电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在此我建议大家在购买开关电源的时候要注意排线的实际情况,以防发生无法挽回的伤害。
2、元器布局
元器设计也有非常重要讲究的,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物理设计原理,不要凭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元器的位置,以防发生短路的意外。此外,设计师在购买元器的时候也要自行检查产品的质量。
3、参数
在开关电源设计里面,我们一定要明白里面的每一个构造细节,特别是记清参数,这样才能给日后的使用具体说明。详细的参数也方便后期对开关电源的测试,这样也会节省一部分的时间。
4、检查
设计完每个开关电源后还要经过严格检查才能生产,只有通过检查才能确定开关电源的可用性跟适用性,从而进行开关电源的定价。在检查的时候,首先从电路开始,检测开关电源的真实工作环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运行最合适,避免在某些环境下发生电路意外,安全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对开关电源进行仔细检查。
5、选择合适的功率
为了能使开关电源的寿命更久,我建议选择的时候要选用30%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倘若系统需要一个100W的电源,那么建议就要挑选大于140W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以此类推才能有效提高电源的寿命。
看完上面的内容介绍之后,你应该也知道了开关电源设计时需注意的事项吧。设计开关电源时一定要格外注意上面所提到的五个方面,不然设计时出了问题,对以后的电源使用可是会造成挺大影响的。
来源:网络,如侵删

网友:
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个人觉得如果加上前期规划部分就更加完美了。
1、在项目开案之前,应该针对设计出来的开关电源的使用场景以及规格,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如功率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开关电源拓扑的选择,其次安规的等级会直接影响到器件的选择以及filter的设计。
2、考虑器件发热对稳定性以及系统寿命的影响。
3、应该是电路设计与结构设计同步进行,同时要考虑可制造性、可测试性的需求。。。。。

网友:
看完上面的内容介绍之后,你应该也知道了开关电源设计时需注意的事项吧。设计开关电源时一定要格外注意上面所提到的五个方面,不然设计时出了问题,对以后的电源使用可是会造成挺大影响的。